单片机+74hc164把串行数据转化为并行数据

楼主(2020-06-28):
串行数据转化为并行数据,串行数据由rxd发送给串并转换芯片74164,txd则用于输出移位时钟脉冲,74164将串行输入的1字节转换为并行数据,并通过8只LED显示出来
原理图咋附件

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PK=P3^7;
uchar FRQ=0x00;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void main()
{
               uchar c=0x80;
              SCON=0x00;
               TI=1;
           while(1)
                   {
                         c=_crol_(c,1);
                         SBUF=c;
while(TI==0);
                           TI=0;
                          DelayMS(400);

          }
    }

网友A:
比595还少用一条线?可以试一试

网友B:
楼主指点的很及时,如果这个串并转换,然后加上无线用处就更多了。

网友B:
上面的回复只是前段时间看通讯的时候有这么个天马行空的想法,毕竟无线通讯是未来多方趋势。
但是看到协议结构那就是犹如天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