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单片机秒表不计时,一直0,要落泪啦?

楼主(2020-06-28):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b[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second=50,minute=16,hour=15,year=20,month=06,day=22,count,count1;  //时间15:16:50,日期20.06.22
uchar second1=00,minute1=00,hour1=00,h=0;
sbit Key1=P3^0;//计时停止
sbit Key2=P3^1;//调位
sbit Key3=P3^5;//加一
sbit Key4=P3^6;//切换
sbit Buzzer=P1^1;

//延迟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t--;
}
}

//时分秒显示函数
void dispaly1(uchar second,uchar minute,uchar hour)
{
//第一位数码管
P2=b[0];
P0=a[hour/10];
delay(10);
//第二位数码管
P2=b[1];
P0=a[hour%10];
delay(10);
//第三位数码管
P2=b[2];
P0=0x40;
delay(10);
//第四位数码管
P2=b[3];
P0=a[minute/10];
delay(10);
//第五位数码管
P2=b[4];
P0=a[minute%10];
delay(10);
//第六位数码管
P2=b[5];
P0=0x40;
delay(10);
//第七位数码管
P2=b[6];
P0=a[second/10];
delay(10);
//第八位数码管
P2=b[7];;
P0=a[second%10];
delay(10);
}
//秒表显示
void dispaly3(uchar second1,uchar minute1,uchar hour1)
{
//第一位数码管
P2=b[0];
P0=a[hour1/10];
delay(10);
//第二位数码管
P2=b[1];
P0=a[hour1%10];
delay(10);
//第三位数码管
P2=b[2];
P0=0x40;
delay(10);
//第四位数码管
P2=b[3];
P0=a[minute1/10];
delay(10);
//第五位数码管
P2=b[4];
P0=a[minute1%10];
delay(10);
//第六位数码管
P2=b[5];
P0=0x40;
delay(10);
//第七位数码管
P2=b[6];
P0=a[second1/10];
delay(10);
//第八位数码管
P2=b[7];;
P0=a[second1%10];
delay(10);
}
//年月日显示函数
void dispaly2(uchar day,uchar month,uchar year)
{
P2=b[0];
P0=a[day/10];
delay(10);

P2=b[1];
P0=a[day%10];
delay(10);

P2=b[2];
P0=0x40;
delay(10);

P2=b[3];
P0=a[month/10];
delay(10);

P2=b[4];
P0=a[month%10];
delay(10);

P2=b[5];
P0=0x40;
delay(10);

P2=b[6];
P0=a[year/10];
delay(10);

P2=b[7];
P0=a[year%10];
delay(10);
}

//时钟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1()
{
static uchar i=0,j=0;
if(Key1==0)
{
delay(10);//消抖
if(Key1==0)
while(!Key1);//等待按键弹
i++;
}
//时钟暂停功能/
if(i%2==1)
{
TR0=0;//如果是奇数次按键自然关闭定时器0
}
if(i%2==0)
{
TR0=1;//如果是偶数次按键则打开定时器0
}
//时钟调位和数值加一功能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while(!Key2);
j++;
}
if(j%4==1)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while(!Key3);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
}
if(j%4==2)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while(!Key3);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
}
if(j%4==3)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while(!Key3);
hour++;
if(hour==24)
hour=0;
}
}
}
//日期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2()
{
static uchar m=0,n=0;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while(!Key3);
m++;
}
if(m%2==1)
{
TR0=0;//奇数次按键则关闭定时器0
}

if(m%2==0)
{
TR0=1;//偶数次按键则打开定时器0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while(!Key2);
n++;
}
//日期调位和日期加一功能
if(n%4==1)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while(!Key3);
day++;
if(day==30)
day=0;
}
}
if(n%4==2)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while(!Key3);
month++;
if(month==12)
month=0;
}
}
if(n%4==3)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while(!Key3);
year++;
if(year==99)
year=0;
}
}
}

void Keyscan3()
{
static uchar i=0;
if(Key1==0)
{
delay(10);//消抖
if(Key1==0)
while(!Key1);//等待按键弹
i++;
}
//时钟暂停功能/
if(i%2==1)
{
TR0=0;//如果是奇数次按键自然关闭定时器0
}
if(i%2==0)
{
TR0=1;//如果是偶数次按键则打开定时器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MOD=0x11;            //定时器0,1工作于方式1;赋初值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EA=1; //开启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位
                ET1=1;

                IT0=1;   //外部中断0边沿触发方式
        IT1=1;  //外部中断1边沿触发方式

        TR0=1;   //时钟工作
                TR1=0;           //秒表不工作
while(1)
{
static uchar h=0;

//时钟和日期切换功能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while(!Key4);
h++;
}
if(h==1)//如果按键偶数次则显示时钟
{
dispaly1(second,minute,hour);
Keyscan1();
}

if(h==2)//如果按键奇数次则显示日期
{
dispaly2(year,month,day);
Keyscan2();
}

while(h==3)//如果按键次则显示秒表
{
dispaly3(second1,minute1,hour1);
Keyscan3();
}
}
}

/*************外部中断1中断函数************/
void ex1_int() interrupt 2
{
                h++;
                if(h==3)
                h=0;
}

//中断函数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count++;
if(count==100)
{
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day++;
if(day==30)
{
day=0;
month++;
if(month==12)
{
month=0;
year++;
if(year==99)
{
year=0;
}
}}
}
}}
//闹钟提醒01:01:01时
if(second==01&&minute==01&&hour==01)
Buzzer=0;
else
Buzzer=1;
}
}

void time1_int(void) interrupt 2   //秒表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count1++;
if(count1==100)
{
count=0;
second1++;
if(second1==60)
{
second1=0;
minute1++;
if(minute1==60)
{
minute1=0;
hour1++;
if(hour1==24)
{
hour1=0;
}
}
}
}
}

网友A:
/*************外部中断1中断函数************/
void ex1_int() interrupt 2
{

void time1_int(void) interrupt 2   //秒表
{

这一行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