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在keill数组定义问题uchar code table[7]={0};

楼主(2020-06-28):
我定义成这个uchar code table[7]={0};没有报错,修改成uchar code table[7]={};系统立马报错说是错误出现这行附近,但是个人认为就给的数组是空的,为什么会报错,我的C有点差

网友A:
uchar code table[7]={0};代表数组有一个值为0不是数组为空,uchar code table[7]={};这样写代表你要给它赋值但是没说值是多少所以报错

网友B:
定义数组不能写成这样uchar code table[7]={};,这样写是错误的//
可以写成uchar code table[7];不赋初值,一般情况下各元素默认为0//
uchar code table[7]={0};给数组第一个元素赋值0//
uchar code table[7]={0,1,2,3,4,5,6};//分别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数组不能写成这样uchar code table[7]={};,这样写是错误的//
可以写成uchar code table[7];不赋初值 ...

意思是给了这个括号,必须给值,不然就不要有这个括号

网友C:
括号里要给数组赋值,不能空着,在这里你可以不写={},稍后给他赋值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给了这个括号,必须给值,不然就不要有这个括号

是的,赋值也可以用for循环赋值,百度一大堆

网友D:
你可以不赋值unchar table【7】;,但是不能赋空值unchar table【7】 = {};

网友E:
因为[]中是7,所以后面{}中,赋值的个数也必须是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