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设计的防止幼儿误锁车内报警系统PCB原理图+源程序

楼主(2020-06-28):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eeprom5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BJDJ.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ispose
sbit FIR1 = P1^0;
sbit FIR2 = P1^1;

uchar delay_time=0;    //检测延时2s
uchar yanshi_time=0;
uchar count_time=0;    //锁车5s倒计时
bit   count_flag=0;
//---------------------------->Timer
uint  ms = 0;
uint  time=0;
//---------------------------->Display
bit Read_Weight = 0;    //重量标志位
bit Read_Temp = 0;      //温度标志位
int temp = 0;
sbit alarm = P3^5;      //继电器         0导通,        门未锁
uchar Door = 1;

//---------------------------->Key
sbit key1 = P3^3;            //控制继电器
sbit key2 = P3^4;                //控制布防、撤防

bit key1_flag=0;
bit key2_flag=0;

////---------------------------->电机驱动
uint Stop_time = 0;               //半圈计数变量
uchar zhuan = 0;                   //正反转标志
//---------------------------->Police
sbit beep = P2^4;
bit  beep1 = 0;
///--------------------------------------------->GSMsim800
//-----> Uart1 And GSM  Definition
unsigned char xdata Uart1_Buff[50];  //串口1缓冲数组
unsigned char Uart1_Count=0;         //串口1累加变量

unsigned char Quest_flag=1;                         //GSM状态标志位,等于0,进行初始化,等于一是进入发短信区域
unsigned int  GSM_Send_Time=0;                 //AT指令发送间隔时间
unsigned char GSM_Num=0;                         //AT指令指向
unsigned char GSM_Send=0;                         //发送短信使能标志位
unsigned char GSM_Send_Num=0;                 //短信编号
unsigned char Phone[12]={'\0'};                 //定义手机号存储数组

bit memory_flag=0;

bit cx_flag=0;

//初始化显示,主要用在上电校准称重的时候显示界面
void display_int()
{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    Welcome    ");
   LCD1602_write(0,0xC0);
   LCD1602_writebyte(" initialize... ");
}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void UartSend(unsigned char dat)  //发送一个字节
{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UartSendString(char *s) //发送一串数据
{
    while (*s)
    {
        UartSend(*s++);
    }
}

void keyscan()
{
          if(!key1)
         {
                  if(key1_flag==1)
                 {
                          key1_flag=0;
                        Door=(Door+1)%2;            //0 门锁
                 }
         }
        else key1_flag = 1;

          if(!key2)
         {
                  if(key2_flag==1)
                 {
                          key2_flag=0;
                        if(cx_flag==1)
                         {
                                  beep1=0;
                                zhuan=2;
                                cx_flag=0;
                         }
                 }
         }
        else key2_flag = 1;

}

void display()
{
//第一行显示重量数据,有超重显示横杠的设定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Weight:");
   if(Weight_Shiwu<10000)
    {
           LCD1602_write(1,0x30+Weight_Shiwu/1000%10);
           LCD1602_write(1,'.');
           LCD1602_write(1,0x30+Weight_Shiwu/100%10);
           LCD1602_write(1,0x30+Weight_Shiwu/10%10);
           LCD1602_write(1,0x30+Weight_Shiwu%10);

        }
        else
        {
           LCD1602_write(1,'-');
           LCD1602_write(1,'.');
           LCD1602_write(1,'-');
           LCD1602_write(1,'-');
           LCD1602_write(1,'-');

        }
    LCD1602_writebyte("Kg   ");

    LCD1602_write(0,0xC0);
    LCD1602_writebyte("Dr: ");
    if(alarm==0)    LCD1602_writebyte("Open  ");
    else            LCD1602_writebyte("Close ");

                LCD1602_write(1,0x30+temp/100%10);
                LCD1602_write(1,0x30+temp/10%10);
                LCD1602_writebyte(".");
                LCD1602_write(1,0x30+temp%10);
                LCD1602_write(1,0xdf);
                LCD1602_writebyte("C");

//
//                LCD1602_write(1,0x30+count_time/10%10);
//                LCD1602_write(1,0x30+count_time%10);
//                LCD1602_writebyte(" ");
//                LCD1602_write(1,0x30+delay_time/10%10);
//                LCD1602_write(1,0x30+delay_time%10);
//                LCD1602_write(0,0xc0);
//                LCD1602_write(1,0x30+yanshi_time/10%10);
//                LCD1602_write(1,0x30+yanshi_time%10);
}

void GSM_Init()         //GSM函数
{
   unsigned char G_Tab[20];
   if(Quest_flag==1) //开始查询GSM状态//此时还没有初始化完成,首先,先初始化 ,发AT,能够响应上,关回显,设置短信处理方式
         {

                switch(GSM_Num)
                {
                        case 0: UartSendString("AT\r\n");                  break; //AT
                        case 1: UartSendString("ATE1\r\n");                break;//关回显
                        case 2: UartSendString("AT+CNMI=3,2,2,0,1\r\n");  break;//设置
                        case 3: UartSendString("AT+CMGF=1\r\n");          break; //配制
                        case 4: UartSendString("AT+COPS?\r\n");            break; //查询网络
                        case 5: Quest_flag=0;  GSM_Num=0;                       break; //初始化彻底结束
            }
                GSM_Send_Time=100;
         }
         else
         {

                     GSM_Send_Time=100;
                         if(GSM_Send==1)  //发送短信标志
                                {
                                        Phone[11]='\0';
                                        if(GSM_Send_Num==0)  //Num 是短信编号,就是发送哪条短信,这个是返回Set End 的
                                         {
                                                        switch(GSM_Num)
                                                        {
                                                                case 0: UartSendString("AT+CMGF=1\r\n");              break;

                                                                case 1: UartSendString("AT+CMGS=\"");
                                                                        UartSendString(Phone);
                                                                            UartSendString("\"\r\n");                      break; //AT+CMGS="13343851798"

                                                                case 2: UartSendString("Set End");  GSM_Num=3;  GSM_Send_Time=5;                   break;

                                                                case 3: G_Tab[0]=0x1a;
                                                                        UartSend(G_Tab[0]);                         break;
                                                                case 4: GSM_Num=0;   GSM_Send=0;                    break;

                                                        }
                                         }
                                        else if(GSM_Send_Num==1)
                                         {
                                                        switch(GSM_Num)
                                                        {
                                                                case 0: UartSendString("AT+CMGF=0\r\n");               break;
                                                                case 1: UartSendString("AT+CMGS=67\r\n");              break;

                                                                case 2: UartSendString("0011000D9168");         //12
                                        G_Tab[0]=Phone[1];                                //11
                                                                        G_Tab[1]=Phone[0];
                                                                        G_Tab[2]=Phone[3];
                                                                        G_Tab[3]=Phone[2];
                                                                        G_Tab[4]=Phone[5];
                                                                        G_Tab[5]=Phone[4];
                                                                        G_Tab[6]=Phone[7];
                                                                        G_Tab[7]=Phone[6];
                                                                        G_Tab[8]=Phone[9];
                                                                        G_Tab[9]=Phone[8];
                                                                        G_Tab[10]='F';
                                                                            G_Tab[11]=Phone[10];
                                                                        UartSendString(G_Tab);                    //8                  52
                                                                UartSendString("0008A934"); //末尾两位数是发送的短信长度,每个汉字占两个字节(18个字节转16进制为12)
                                    UartSendString("8BF76CE8610FFF0C5F53524D6E295EA6FF1A0020");//请注意当前温度:空   36

                                                                                UartSendString("003");                                              //数据16
                                                                                UartSend(0x30+temp/100%10);

                                                                                UartSendString("003");
                                                                                UartSend(0x30+temp/10%10);

                                                                                UartSendString("002E");                //.
                                                                                UartSendString("003");
                                                                                UartSend(0x30+temp%10);

                                                                                UartSendString("21030020FF0C");                                  //℃,符号12
                                                                                UartSendString("00208F6651856709905775595E7C513F3002"); //车内有遗留幼儿。 32
                                                                        GSM_Num=3;   GSM_Send_Time=5;                  break;
                                                                case 3: G_Tab[0]=0x1a;
                                                                        UartSend(0x1a);                        break;
                                                                case 4: GSM_Num=0;   GSM_Send=0;                       break;
                                                        }
                                         }

                                }
                                else GSM_Num=0;
         }
}

void dispose()                 //处理函数
{
          if(Read_Weight==1)
         {
                  Read_Weight=0;
                Get_Weight();
         }

        if(Read_Temp==1)
         {
                  Read_Temp=0;
                temp=Temper();
         }

        if(Door==1)
         {
                  alarm=0;   //车门打开
         }
        else
         {
                   alarm=1;
                count_flag=1;
         }
}

void police()           //报警函数
{
    static only=0;
        if(count_flag==1)
         {
                  count_flag=0;
                if(only==1)
                 {
                          count_time=5;    //检测倒计时5s
                        only=0;
                 }

         } else only=1;

          if(alarm==1&&count_time==0)
         {
                  if(FIR1==1)
                 {
                          delay_time=3;        //延时检测2s
                          if(FIR2==1&&Weight_Shiwu>3000&&Weight_Shiwu<10*1000)
                         {
                                  beep1=1;                //报警
                                zhuan=1;
                                cx_flag=1;
                                GSM_Send=1;
                                GSM_Send_Num=1;
                         }
                 } else if(FIR2==1&&delay_time!=0)
                  {
                           if(Weight_Shiwu>3000&&Weight_Shiwu<10*1000)
                         {
                                  beep1=1;                //报警
                                zhuan=1;
                                cx_flag=1;
                                GSM_Send=1;
                                GSM_Send_Num=1;
                         }
                  }

                  if(FIR2==1)
                 {
                          yanshi_time=3;        //延时检测2s
                          if(FIR1==1&&Weight_Shiwu>3000&&Weight_Shiwu<10*1000)
                         {
                                  beep1=1;                //报警
                                zhuan=1;
                                cx_flag=1;
                                GSM_Send=1;
                                GSM_Send_Num=1;
                         }
                 } else if(FIR1==1&&yanshi_time!=0)
                  {
                           if(Weight_Shiwu>3000&&Weight_Shiwu<10*1000)
                         {
                                  beep1=1;                //报警
                                zhuan=1;
                                cx_flag=1;
                                GSM_Send=1;
                                GSM_Send_Num=1;
                         }
                  }
         }

}

void memory()          //存储函数
{
   unsigned char q=0;
   if(memory_flag==1)
    {
          memory_flag=0;
          SectorErase(0x2000);
          for(q=0;q<11;q++)
           {
               byte_write(0x2000+q,Phone[q]);
           }
        }
}

void read_memory() //读取存储函数
{
   unsigned char q=0;
   for(q=0;q<11;q++)
    {
        Phone[q]=byte_read(0x2000+q);
    }
}

void Time0_int()  //定时器0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 = 0x4c;           //5ms
        TL0 = 0x00;
        ET0=1;
        TR0=1;
        EA =1;
}

//使用定时器2用作波特率发生器
void Timer2_Uart()
{
        T2CON = 0x34;
        RCAP2H = 0xFF;
        RCAP2L = 0xDC;
        TH2 = 0xFF;
        TL2 = 0xDC;
        TR2 = 1;
        SCON = 0x50;
        ES = 1;
}

void main()
{
    LCD1602_cls();
    display_int();
    Get_Maopi();
          Time0_int();   //初始化
    Timer2_Uart();         //调用定时器 2 初始化波特率
    read_memory();         //调用读取存储函数
        do
        {
                delay(100);
                temp=Temper();
        }
        while (temp==850);
        while(1)
         {
                 if(Weight_Shiwu<=3)  Weight_Shiwu=0;

                 display();                //显示函数
                 dispose();     //处理函数
                 keyscan();                //按键
                 police();                //报警函数
                 memory();
                 if(GSM_Send_Time==0) GSM_Init(); //GSM

                 while(zhuan==1)
                  {
                          if(Stop_time<4096)
                          {
                                          Bjdj_Drive(zz[DJ_Loop]);
                                        DJ_Loop=(DJ_Loop+1)%8;
                                        Stop_time++;
                                        delay(100);
                          }
                          else
                           {
                                    zhuan = 0;
                                        Stop_time=0;
                           }
                  }

                 while(zhuan==2)
                  {

                          if(Stop_time<4096)
                          {
                                          Bjdj_Drive(fz[DJ_Loop]);
                                        DJ_Loop=(DJ_Loop+1)%8;
                                        Stop_time++;
                                        delay(100);
                          }
                          else
                           {
                                    zhuan=0;
                                        Stop_time=0;
                           }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TH0 = 0x4c;           //50ms
        TL0 = 0x00;
        ms++;
        time++;

        if(GSM_Send_Time!=0)    GSM_Send_Time--;         //GSM指令发送间隔
    if(ms%5==0)         //250ms
         {
                  if(beep1==1)            beep=!beep;
                else                beep=1;
         }

        if(ms%20==0)  //1s
         {
            ms=0;
            Read_Weight=1;
            Read_Temp=1;

                if(count_time!=0)    count_time--;    //锁车延时5s
                if(delay_time!=0)         delay_time--;          //检测延时2s
                if(yanshi_time!=0)         yanshi_time--;
         }
}

//---->Uart1
void Uart1()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回调
{
   unsigned char i=0;
   if(RI)
    {
          RI=0;
          Uart1_Buff[Uart1_Count] = SBUF;
          Uart1_Count=(Uart1_Count+1)%50;
          Uart1_Buff[Uart1_Count]='\0';

           if(Quest_flag==1) //说明此时在初始化
                {
                   if(GSM_Num==0||GSM_Num==1||GSM_Num==2||GSM_Num==3) //这里都是返回的  OK
                         {
                           if(Uart1_Count>=4&&Uart1_Buff[Uart1_Count-1]=='\n'&&Uart1_Buff[Uart1_Count-2]=='\r'&&Uart1_Buff[Uart1_Count-3]=='K'&&Uart1_Buff[Uart1_Count-4]=='O')
                                 {
                                   GSM_Num++;
                                   GSM_Send_Time=3;
……………………

网友A(2020-07-28):
你好,感谢你的分享,小白想请问一下车门锁状态检测的详细操作,哪个模块是实现这个功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