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39单片机的PKE方案源程序 3D天线可低频(125K)唤醒,空中高频端数据采用滚...

楼主(2020-06-28):
PIC16F639单片机C语言代码,附件完整工程MPLAB IDE可直接打开,主要功能:3D天线可低频(125K)唤醒,空中高频端数据采用滚码方式加密,PIC内部硬件加密没用。。。

#include <pi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Keeloq.h"

__CONFIG(0x1004);   //0001 0000 0000 0100

#define LED      RC0
#define AFECS    RC1                   // CS
#define AFESCLK  RC2                   // SCLK
#define AFESDI   RC3                   // SDI

bit Wake_flag = 0;              //休眠、工作标志位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co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byte)                                   */
/*com命令 addr为地址 byte要写入寄存器的数据                                                                                                   */
/*写命令0x07 读命令0x06                                                                                                    */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co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temp;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crc;

        TRISC = 0x00;           //RC0.1.2.3.4.5输出
    asm("nop");
        asm("nop");
    AFESCLK  = 0;
    AFESDI = 0;
    AFECS = 0;                                //使能SPI
        com = com << 4;                        //0000 0111
        temp = addr|com;        //0111 xxxx
    temp = temp << 1;                //将高位移除
        for(i=0;i<7;i++)                //写命令加地址
        {
                 dat = temp&0x80;
                 temp = temp << 1;
                 if(dat==0x80)
                   AFESDI = 1;
                 else
                   AFESDI = 0;
                 AFESCLK  = 1;                //产生上升沿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FESCLK  = 0;
                 //AFESDI = 0;
        }
        crc = 0;                                //用于数据位1的个数
        temp = byte;
        for(i=0;i<8;i++)
        {
                dat = temp&0x80;
                temp = temp <<1;
                if(dat==0x80)
                {
                        AFESDI = 1;
                        crc ++;
                }
                else
                        AFESDI = 0;
                AFESCLK  = 1;                //进行数据采样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FESCLK  = 0;
                //AFESDI = 0;
        }
        if(crc%2==0)                        //偶数个1
        {
                AFESDI = 1;
                AFESCLK  = 1;                //进行数据采样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FESCLK  = 0;
                AFESDI = 0;
        }
        else
        {
                AFESDI = 0;
                AFESCLK  = 1;                //进行数据采样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FESCLK  = 0;
                AFESDI = 0;
        }
    TRISC = 0x08;
        AFECS = 1;
}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unsigned char addr)                                                                                           */
/*addr为地址  返回读到数据                                                                                                    */
/*先写入命令+地址+无效数据(合计16位)拉高CS 再拉低CS 发送SCLK时钟读出数据                               */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int temp = 0;
        unsigned char i;

        write_byte(0x06,addr,0x00);                //先写入命令和地址和无效数据

        TRISC = 0x00;                                         //0000 0100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FECS = 0;
        for(i=0;i<16;i++)                       // 1010 0000 1
        {
                AFESCLK = 1;
                if(AFESDI) temp = temp|0x01;
                temp = temp<<1;

                AFESCLK = 0;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TRISC = 0x08;
        AFECS = 1;
        temp = temp>>1;
        return temp;
}

/*******************************************************************************************/
/*void LF_Configuration(void)                                                                               */
/*低频配置                                                                                                    */
/*写命令0x07 读命令0x06                                                                                                    */
/*******************************************************************************************/
void LF_Configuration(void)
{
        //const unsigned char AFEConfig[6]={0x00,0x00,0x00,0x00,0x00,0x30};//解调输出无唤醒
    const unsigned char AFEConfig[6]={0xa0,0x00,0x00,0x00,0x00,0x00};//解调输出唤醒序列
        unsigned char i,j,k;            //0xa0,0x00,0x00,0x00,0x00,0x10
    unsigned char AFEConfig6 = 0;        //列校验

        for(i=0;i<8;i++)                                //校验数据,生成列校验寄存器的值
        {
                j = 0;
                AFEConfig6 = AFEConfig6 <<1;
                for(k=0;k<6;k++)
                {
                        switch(i)
                        {
                                case 0: j = j^(AFEConfig[k]&0x80);
                                                break;
                                case 1: j = j^(AFEConfig[k]&0x40);
                                                break;
                                case 2: j = j^(AFEConfig[k]&0x20);
                                                break;
                                case 3: j = j^(AFEConfig[k]&0x10);
                                                break;
                                case 4: j = j^(AFEConfig[k]&0x08);
                                                break;
                                case 5: j = j^(AFEConfig[k]&0x04);
                                                break;
                                case 6: j = j^(AFEConfig[k]&0x02);
                                                break;
                                case 7: j = j^(AFEConfig[k]&0x01);
                                                break;
                        }
                }
                if(j==0) AFEConfig6 = AFEConfig6 | 0x01;
        }

    /* while(1)
    {
      write_byte(0x07,0x00,AFEConfig[0]);
      Delay_1ms(5);
    } */
    write_byte(0x07,0x00,AFEConfig[0]);
        write_byte(0x07,0x01,AFEConfig[1]);
        write_byte(0x07,0x02,AFEConfig[2]);
        write_byte(0x07,0x03,AFEConfig[3]);
        write_byte(0x07,0x04,AFEConfig[4]);
        write_byte(0x07,0x05,AFEConfig[5]);
        write_byte(0x07,0x06,AFEConfig6);

}

/*******************************************************************************************/
/*初始化时钟、IO、中断                                                                                                    */
/*******************************************************************************************/
void InIt(void)
{

        TRISC = 0x00;                 //0000 0000  //RC0.1.2.3.4.5输出
        OSCCON = 0x71;       //0110 0001  //内部振荡器用于系统时钟:8MHz
    PCON = 0x00;                 //0000 1011  //电源控制

    T1CON=0x00;
    EECON1=0x00;

        CMCON0 = 0x07;       //关闭引脚比较器功能、模拟端口转入数字端口

……………………

网友A(2020-11-04):
实际量产过吗?

网友B(2021-01-25):
不全,只是钥匙部分的低频唤醒

网友C(2024-01-08):
IMMO功能无线充电这块做过吗

网友D(2024-09-15):
样品1颗不到5元,量产后1颗涨到100元,microchip我好怕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