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随机数产生电路?求思路

楼主(2020-06-28):
设计一随机数产生电路,要求按下一个按钮并弹起后即产生一随机数,要求任一随机数的产生概率完全相同,该概率小于0.2%,大于0.1%。画出逻辑电路图,并解释原理。

网友A(2020-07-28):
mcu都这么便宜了还需要绕远路搭硬件电路来做吗

网友B:
你可以用单片机,,如果觉得单片机难的话,你可以尝试用arduino单片机,这个比较简单,其中有一个产生随机数的函数

网友C:
数字电路的话,方案可以用:555震荡+二进制计数器芯片+锁存芯片。按键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锁存器输出随机数,555的震荡频率根据概率小于0.2%,大于0.1%算出来。用单片机的话只要由概率算出定时器的输入频率就行。其实这个题目的目的就是看会不会根据概率小于0.2%,大于0.1%算出频率。

网友D:
要多少位的随机数呢?
如果是1位(二进制)的,那可以这样:

如果不只1位,那就多放几枚。

主归正传,建议用单片机,实现方便,用按键时刻做为随机数种子就好。

如果非要用硬件实现,那就是要实现 1/1000到1/500之间的概率,用数字电路的话,搞个512进行的计数器,一直累加,抬起按钮的时刻,停止计数,概率是 1/512,同样的,随机来自于人抬起按钮的时刻。

世间没有真正的随机,而伪随机序列需要一个种子,想得到一颗不确定的种子,那就需要另一颗“随机的种子”

网友E:
随机函数不是简单的rank,要有定时器

网友F:
随机数不是那么容易生成的。

网友G:
随便找个单片机就可以用随机数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H(2020-06-28):
用数字电路估计很难且高成本。建议用MCU方案,电路简单,程序简单

网友I:
???兄弟这都做不来?明年跟我重修吗?盲猜是饱受lxd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