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24电压比较电路

楼主:
图中的电路不应该是错误的吗?为什么仿真时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想要的值?

2

2

1

1

网友A(2020-06-28):
如果没有在“设定电源范围”里添加新的电源电压,那么放置在图中的电源符号随便改为多少V都没有意义,默认还是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