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求余数不是%才对吗?还有TH0和TL0寄存器设置怎么都是256-t

楼主(2020-06-28):
求余数不是%才对吗?还有TH0和TL0寄存器设置怎么都是256-t

网友A:
MOD运算你可以百度一下就是求余,看见你的问题才发现的;第二个问题上面写的8位自动重装那就TH0和TL0一样的了,8位的话是最大是255所以就没有化为二进制了。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B:
在模式2中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将TH0的内容自动重装到TL0中,因此TH0=TL0=256-t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运算你可以百度一下就是求余,看见你的问题才发现的;第二个问题上面写的8位自动重装那就TH0和TL0一样的 ...

TH0和TL0为什么一定要扯上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模式2中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将TH0的内容自动重装到TL0中,因此TH0=TL0=256-t

这个t不是需要定时的时间长度吗?256-t怎么理解

网友C:
t是设置初值时间,从哪里开始计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t不是需要定时的时间长度吗?256-t怎么理解

模式2自动重载模式。实际上只有8位有效,因此就是从256开始倒扣,你需要t秒,就赋值256-t
TH0可以理解为存储下了重载值TL0可以理解为一个新的8位定时器。因为每次运行都是TL0先溢出,溢出以后将TH0的数据复制过去(因此两者数据相同),相当于再进行一轮(256-t)的走时,然后往复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t是设置初值时间,从哪里开始计时。

假如t=100,256-100=156  这个156是啥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式2自动重载模式。实际上只有8位有效,因此就是从256开始倒扣,你需要t秒,就赋值256-t
TH0可以理解为 ...

这个不断循环岂不是一直在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式2自动重载模式。实际上只有8位有效,因此就是从256开始倒扣,你需要t秒,就赋值256-t
TH0可以理解为 ...

那256就是256秒?寄存器的值怎么和时间秒扯上关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