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下载器给单片机STC15W104下载程序,一直正在检测单片机

楼主(2020-06-28):
小白根据客服发的说明先安装驱动,驱动可以安装成功,然后插入CH340G下载器,无显示出现新硬件,如果接单片机,烧录程序,就提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一直检测不到。接单片机时,根据说明,dx,tx交叉接,负极接负极,5v正极先不接,选好程序点下载后,再接的5v正。

楼主:
打错字了是rx不是dx

网友A:
需要目标单片机断电后重启,下载器就能找到单片机并下载。

网友B:
应该用下载线的5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目标单片机断电后重启,下载器就能找到单片机并下载。

你好,是单片机是先断电的啊,先没接正极,在电脑上点下载后,再接的正极,这不就是断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下载线的5v电源

你好,下载线的5v电源是什么意思,就是单片机连接了4根杜邦线接到下载器,下载器插进电脑的usb,先断开其中的正极线,点击下载后,再接上正极线,就是一直显示是检测单片机。

网友B:
你没给单片机供电就点击下载,当然检测不到单片机。先……再……是谁教你的?

网友C: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CH340这个设备,如果没有,那就还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C:
用360驱动大师或者驱动人生搜索新硬件并安装驱动

网友D:
http://www.51hei.com/bbs/dpj-18996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06958-1.html
看你驱动已经安装成功了,参考这两个,或许能找到答案

网友E:
需要精灵驱动,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或者关机重启,重新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下载线的5v电源是什么意思,就是单片机连接了4根杜邦线接到下载器,下载器插进电脑的usb,先断开其 ...

你的STC-ip已经识别了端口,说明驱动安装成功了,
(1)查看你的芯片型号选择正确吗,
(2)确认你的通讯线的连接正确,R接T,T接R

网友G:
CH340G下载器好用吗,烧写成功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CH340这个设备,如果没有,那就还是驱动没装好

谢谢您,如图可以帮我看下吗,可是安装客服后发我的驱动时,有提示驱动安装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给单片机供电就点击下载,当然检测不到单片机。先……再……是谁教你的?

说明书,我是理解错了吗,求教大佬

网友H:
单片机要上电,才能和编程器通信,另外波特率要设置正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如图可以帮我看下吗,可是安装客服后发我的驱动时,有提示驱动安装成功啊。

网友I:
电脑有没有检测道CH34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点开端口有出现CH340G了,要怎样是正确上电,我是插入CH340G,然后4根线,先只接3根(位置是GND,RX,TX)到STC15W104, 电脑上选择好程序,点下载,再接上5V位置的线,是我理解错下载器的说明书了吗,然后波特率用的默认设置,我在根据教程做个简单的调速器

楼主:
您好,设备管理 端口,出现CH340G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点开端口有出现CH340G了,要怎样是正确上电,我是插入CH340G,然后4根线,先只接3根(位置是GND,RX ...

在仿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我是理解错了吗,求教大佬

我也是从STC15W104起步的,现在主要用proteus仿真。我的系统是win10,安装340驱动、下载hex到STC15W104没遇到什么问题。安装驱动是否成功关键要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相关项,如图
下载时要将下载线的几条杜邦线接到单片机的相应接口,然后将下载线的usb插头插入电脑的usb口。下图可参考。注意图中的连接线指向的是插针顶部。

电源线一定要接好。不接电源,单片机不开机,无法与电脑通讯,下载工具自然检测不到单片机。你的那个说明书文字很糟糕,容易产生误解。
最后也不排除下载线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从STC15W104起步的,现在主要用proteus仿真。我的系统是win10,安装340驱动、下载hex到STC15W104没 ...

您好,感谢,我把杜邦线的一头剪掉,直接焊接到单片机的引脚上。没有加插针和单片机最小单元的板子,设备管理器可显示出CH340G端,您的意思是4根线要同时接好,插入电脑usb吗? 不是像我之前那样,接3根,插入, 点下载,再接正极线。

网友B:
一次接好4根线,然后插入电脑的usb。先...再...是错误的做法,其结果就是找不到单片机。那个图只是示意。我是单片机+面包板。

网友J(2021-07-09):
谢谢楼主分享,终于把问题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