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0_8255接口扩展

楼主(2020-06-28):
*本文及代码参阅彭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0_8255接口扩展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  名称: 用8255实现接口扩展

//-----------------------------------------------------------------

//  说明: 8255的PA、PB端口分别连接8位数码管的段码和位码,

//        PC端口连接三只按键,正常运行时数码管显示一组时间值,

//        PC端口的三只按键可对时间值的各部分分别进行调整.

//

//-----------------------------------------------------------------

#include  "myfunc01.h"

//0-9的共阳数码管段码表,最后的0xBF表示"-"

extern INT8U  SEG_CODE[];

//待显示信息缓冲12-30-50

extern INT8U  Disp_Buffer[];

//上次按键状态

extern INT8U  Pre_Key_State;

//-----------------------------------------------------------------

// 主程序

//-----------------------------------------------------------------

int main()

{

      INT8U i;

      MCUCR |= 0X80;

      *COM= 0B10001001;

      while(1) {

           for(i= 0; i< 8; i++) {

                 *PB= _BV(i);

                 *PA= (INT8U)  SEG_CODE[Disp_Buffer[ i]];
[ i]
                 _delay_ms(2);

                 Key_Process();

           }

      }

}

Myfunc01.h

//******************************************************************************************

#ifndef _MYFUNC01_H_

#define _MYFUNC01_H_

//#define F_CPU 2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PA,PB,PC端口及命令端口地址定义

#define PA       (INT8U*)  0xFF00

#define PB       (INT8U*)  0xFF01

#define PC       (INT8U*)  0xFF02

#define COM      (INT8U*)  0xFF03

void Key_Process();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数字屏显示。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0_8255接口扩展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