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密码锁的密码一定要放在外存储电路吗?直接写在单片机好像也可以

楼主(2020-06-2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正常工作,如果修改密码,重新上电后,密码会变为初始的密码

网友B:
单片机有EEPROM的型号就可以直接存在单片机内,但是读写不如外接AT24CXX方便。

网友C:
现在的51单片机都有内部FLASH了,密码占用的空间很小,放在内部足够了。

网友D:
放在在外部存储  方便修改密码,单片机内的是代码正常情况下要保持稳定

网友E:
没人会为了存放一节密码而特地使用一个存储IC的,成本要考虑。使用密码肯定是为了增加单片机防御能力,防止单片机内的代码被抄写,使用外部存储,是为了增加保密度,我将一部分算法放到存储芯片里,要获完整的指令或者数据就必须要到单片机和存储芯片共同作用才行,因此要想要破解程序就必须同时破解单片机和存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