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1_8155可编程接口

楼主(2020-06-28):
*本文及代码参阅彭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1_8155可编程接口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  名称: 可编程序接口芯片8155应用
//-----------------------------------------------------------------
//  说明: 本例利用8155的PA,PB连接数码管,显示8155当前定时初值,
//        PC端口连接按键,分别用于调整定时初值,启动定时器,写8155RAM等.
//        启动定时器后,在定时溢出时,8155 TOUT将触发INT0中断,输出提示音.
//        在调节的定时初值不同时,声音输出的间隔也不同.
//
//-----------------------------------------------------------------
#include "myfunc01.h"

//待显示信息缓冲
extern INT8U Disp_Buffer[4];
//8155定时计数初值变量
extern volatile INT16U cnt_8155;

//-----------------------------------------------------------------
// 主程序
//-----------------------------------------------------------------
int main()
{
        INT8U i;
        DDRA= 0xFF;
        DDRB= 0xFF;
        DDRC= 0xFF;
        DDRD= 0x00;                PORTD= 0xFF;
        MCUCR= 0x82;
        *COMM_8155= 0B00000011;
        GICR= _BV(INT0);
        sei();
        while(1) {
                for(i= 0; i< 4; i++) {
                        *PB_8155= 0x00;
                        *PA_8155= SEG_CODE[Disp_Buffer];
                        *PB_8155= _BV(7- i);
                        _delay_ms(4);
                        Key_Process();
                }
        }
}

//-----------------------------------------------------------------
// INT0中断子程序
//-----------------------------------------------------------------
ISR (INT0_vect)
{
        Sounder();
        Set_8155_TC();
}

Myfunc01.h
//******************************************************************************************
#ifndef _MYFUNC01_H_
#define _MYFUNC01_H_

//#define F_CPU 2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8155地址定义
#define COMM_8155                        (INT8U*)0xFD00
#define PA_8155                                (INT8U*)0xFD01
#define PB_8155                                (INT8U*)0xFD02
#define PC_8155                                (INT8U*)0xFD03
#define CONT_8155_L8                (INT8U*)0xFD04
#define CONT_8155_H8                (INT8U*)0xFD05
#define PMEM_8155                        (INT8U*)0xFC00

//蜂鸣器定义
#define BEEP() PORTB ^= _BV(PB0)
//0-9的共阳数码管段码表,最后一位为黑屏幕
static INT8U SEG_CODE[]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

//定时初值递增或递减
enum OP_Type {ADD,SUB};

void Sounder();
void Set_8155_TC();
void adjust_tCount(enum OP_Type op);
void Key_Process();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数字屏显示。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1_8155可编程接口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