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51单片机汇编,一个编译错误,求指正

楼主(2020-06-28):
把demo.asm最后定义表的指令注释可以编译链接,
打开注释可以编译,链接有错误,不清楚哪里问题,设置已经是最大内存程序空间模型了,
哪位有空帮看下。。。
$include (delay.inc)
org 0x00
ajmp start

org 0x0b
ajmp time0_isr

org 0x30
;********************************main****************************************
start:
        mov 30h,#0h
    acall time0_init

        acall uart_init

loop:nop
        ajmp loop
;****************************************************************************

;*****************************************
;funtion name: time0_isr
;describe:
;*****************************************
time0_isr:
        push acc
        push psw
        inc 30h
        mov a,30h
        cjne a,#20,t0_ret
        cpl p1.0
        mov sbuf,#0xaa    ;----------tx 0xaa
        mov 30h,#0h
        t0_ret:
            mov th0,#0x3c
                mov tl0,#0xb0
                pop psw
                pop acc
        reti

;*****************************************
;funtion name: uart_init
;describe:
;*****************************************
uart_init:    ;4800 ;boud = t1/32
    mov scon,#0x50  ;uart mode:01
        anl tmod,#0x0f
        orl tmod,#0x20  ;t1 mode2
        mov pcon,#0x80  ;double boud
        mov th1,#0xf3   ;8bits auto load
        mov tl1,#0xf3
        clr es
        setb ea
        setb tr1
        ret
org 0xc800 ;50k start
db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end

网友A:
org 0xc800 ;50k start  与选择的单片机有关,最大存储器是多大,8K地址是0x1FFF,DB所定义的是显示段码,贴出来的程序未看到用到,若真要用,只需在DB前加一个标号就可以了,应用时直接用标号地址,不必固定定义到C800H地址

网友A:
实际其原因是所定义的地址超过了ROM的最大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g 0xc800 ;50k start  与选择的单片机有关,最大存储器是多大,8K地址是0x1FFF,DB所定义的是显示段码,贴 ...

单片机stc89c816,程序空间62k,嗯,那个是段码,我试着点数码管的,但发现org定义在2k后面就会报错,不知道是我设置不对还是代码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其原因是所定义的地址超过了ROM的最大地址

我猜也是这个原因,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片机stc89c816,程序空间62k,嗯,那个是段码,我试着点数码管的,但发现org定义在2k后面就会报错,不知 ...

stc89c516,打错了,额

网友B:
编译器没有和谐,代码限制2K

楼主:
找到原因了,设置偏上rom到0x7fff的选项不能打钩,只选最大64krom模型就行了

网友C:
哦!在设置偏上rom到0x7fff的选项不能选上,只要选最大64krom模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