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wifi 手机通讯

楼主(2020-06-28):
前段就说要把曾经自己 做过或调试 或项目用到 的一些基础工程 小项目 发上来
给大家分享一下, 若打开工程由错误还一定要给说说
咱一起进步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gpio.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usart2.h"
#include "wifi_config.h"
#include "wifi_function.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string.h>

void ( * pNet_Test ) ( void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char cCh;

        /* 初始化 */
        WiFi_Config();   //wifi 初始化                                                                 //初始化WiFi模块使用的接口和外设
        SysTick_Init();  //系统时钟                                                                  //配置 SysTick 为 1ms 中断一次

        PC_Usart("\r\n野火 WF-ESP8266 WiFi模块测试例程\r\n");                            //打印测试例程提示信息

  PC_Usart ( "\r\n请输入模块的测试模式的编号,编号如下:\
              \r\n1.STA模式: TCP Client\
              \r\n2.AP模式: AP Server\
              \r\n3.STA+AP模式: (STA)TCP Client + (AP)TCP Server\
              \r\n输入格式为:编号+空格,点击发送\r\n");
  PC_Usart ( "\r\n例如在串口调试窗口命令行中输入 3 空格回车\r\n");

  scanf ( "%c",  &cCh );

  switch ( cCh )
  {
                case '1':
pNet_Test = ESP8266_STA_TCP_Client;
PC_Usart("\r\n即将进行的测试是:1.STA模式: TCP Client\r\n");
                  break;

                case '2':
                        pNet_Test = ESP8266_AP_TCP_Server;
                  PC_Usart("\r\n即将进行的测试是:2.AP模式: TCP Server\r\n");
                  break;

                case '3':
                        pNet_Test = ESP8266_StaTcpClient_ApTcpServer;
                  PC_Usart("\r\n即将进行的测试是:3.STA+AP模式: (STA)TCP Client + (AP)TCP Server\r\n");
                  break;

                default:
                        pNet_Test = NULL;
                  PC_Usart("\r\n输入错误,不进行测试!\r\n");
                  break;

        }
    pNet_Test = ESP8266_AP_TCP_Server;
        if ( pNet_Test )
                  pNet_Test();
  while(1);

}

/*********************************************END OF FILE**********************/

网友A:
楼主能分享或者介绍一下电路连接吗?

网友B:
楼主能给个源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