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加热器温度控制器的电子元件参数理解

楼主(2020-06-29):
这个是电加热器温度控制器。我有不明白的地方,请帮忙提供各个元件的参数。
谢谢

网友A:
前面的图没改电源。水平低。以后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时RT加热,比较器动作时断开12v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只有重新开机。还想750度+-2度?

Rt 是一只加热,温度控制在750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Rt  是负载,电阻值=10欧姆 ,热电阻=110欧姆。
电压=12V
被加热介质: 空气

开机时RT加热,比较器动作时断开12v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只有重新开机。还想750度+-2度?

网友A:
精度要求不算高。供电电压幅度足够,随便一款运放都可以。

楼主:
谢谢!
我采购硬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H=100;   R1=2K;  VL=2k;Vw=5;NPN=8050 ;其中,Vw最好并联到VL上。希望能帮上您

谢谢!
比较器采用什么IC 比较好?
我看有采用LM324,有采用LM358.

网友A:
VH=100;   R1=2K;  VL=2k;Vw=5;NPN=8050 ;其中,Vw最好并联到VL上。希望能帮上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于铂热电偶的典型惠斯通电桥。

主要的疑惑是 Rt 是负载,怎么样让电流通过Rt,另外一端尽可能的减少电流通过。
这几个电阻值怎么配置

楼主: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加热器,用于传感器的加热,大概只有10几平方毫米的面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温度是750度。
控制范围:正负2度

无法想象把空气加热到750干什么,难道烧烤?控制温度是750度,正负2度。就靠这些低成本材料条件下根本做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温度是750度。
控制范围:正负2度

《Rt  是负载,电阻值=10欧姆 ,热电阻=110欧姆》这是用的PTC陶瓷发热片?

网友C:
这是用于铂热电偶的典型惠斯通电桥。

楼主:
控制温度是750度。
控制范围:正负2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作环境: 室内
工作范围:民用消费品
控制温度: 正负 10度

基准温度接近环境温度再±10℃可调那就得制冷/制热双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作环境: 室内
工作范围:民用消费品
控制温度: 正负 10度

控制温度范围: 基准温度25度±10℃?0度±10℃还是其它温度?

楼主:
工作环境: 室内
工作范围:民用消费品
控制温度: 正负 10度
技术研究,没有市场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提供详细信息:二次电源电压,AC/DC,电加热器件种类,被加热介质(液体/固体,水、油,空气,金属, ...

Rt  是负载,电阻值=10欧姆 ,热电阻=110欧姆。
电压=12V
被加热介质: 空气
工作温度=750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能不能帮我完善一下这个电路?

需要提供详细信息:二次电源电压,AC/DC,电加热器件种类,被加热介质(液体/固体,水、油,空气,金属,有机材料)。工作环境,应用范畴,民用消费/工业控制、定温或可调温度控制范围。小批量应用本企业技改/大批量推向市场。这些因素都要在设计中考虑周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这个参数用LM358驱动继电器或MOS管就能行。提高一点档次就用单片机加数码管显示做恒温控制。

谢谢你!!!
能不能帮我完善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E:
3楼那个电路我用过,热敏电阻加滞回比较器,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部分功率大约是10w,电压是12v。温度控制精度大约是1-2度,就可以。

按这个参数用LM358驱动继电器或MOS管就能行。提高一点档次就用单片机加数码管显示做恒温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加热功率不大且温度控制精度要求不太高可以采用此电路,否则最好用MCU恒温控制。目前手上有个项目是 ...

这个部分功率大约是10w,电压是12v。温度控制精度大约是1-2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电路左边就是一个惠斯登电桥理解它就不存在问题了

就是不熟悉这个部分。
Rt这个电阻是负载,测量他的电阻,控制他的加热功率,并且,保持他的电阻值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上有这种用比较器+双向可控制的实物多个,全是坏的。感觉可靠性极差

你好,能不能提供一下你的原理图啊?
我的这个是工作电压12v。电加热器功率10w,直流电源。

网友F:
手上有这种用比较器+双向可控制的实物多个,全是坏的。感觉可靠性极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如果可以,可以有偿服务!

如果加热功率不大且温度控制精度要求不太高可以采用此电路,否则最好用MCU恒温控制。目前手上有个项目是直流36V/18W/60~100℃恒温控制器,精度±0.5℃。

网友B:
呵呵~~
电路左边就是一个惠斯登电桥理解它就不存在问题了

网友G:
Rt受热电阻变大,Pt点电压变低,低于VW点电压时,运放输出低电位,三极管截至,停止加热,Rt降温电阻变小,Pt点电压变高,高于于VW点电压时,运放输出高电位,三极管导通,开始加热,调节VW电压就能达到调温效果。

楼主:
谢谢!
原理图没有错。
热敏电阻是负载。是一个电加热器,通过测量负载的热电阻值,自我调节加热温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原理图

这个图有比较严重错误,给你改了。

楼主:
如图所示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