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看门狗定时器实验程序

楼主(2020-06-29):
这是我做的一个实验,实验目的是研究独立看门狗的喂狗feed工作原理。
主要实验是观察程序在有喂狗和没有喂狗的两种情况下的输出,并且分析两者的不同之处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ath.h>

void Delay(vu32 nCount){//延时
        for(;nCount!=0;nCount--);
}

void GP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LED0-->PA.7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7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PA.7 输出高
}

void IWDG_Init(u8 prer,u16 rlr)
{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IWDG_SetPrescaler(prer);
        IWDG_SetReload(rlr);
        IWDG_ReloadCounter();
        IWDG_Enable();
}

void IWDG_Feed(void)
{
        IWDG_ReloadCounter();
}

int main(void)
{
        GP_Init();
        Delay(200000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IWDG_Init(4,625);
        while(1)
        {
                IWDG_Feed();//先直接仿真观察波形,再注释掉这句再仿真,观察波形变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