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之任务间通信、软件定时器补充

楼主(2020-06-29):
任务间通信

5.4.1 信号量

信号量是用来保护共享资源用的,表示共享资源的个数。共享资源被占用一个,信号量的指会减1,共享资源被释放一个,信号量的值会加1。

(理解:USB口的占用与释放,假设一个电脑有3个USB,插入一个USB设备,电脑的USB资源会减少1,此时电脑的USB资源还有2;拔出USB设备,电脑的USB资源会增加1,此时电脑的USB资源有3个USB)

其实信号量的本质就是一个操作系统计数器(0~65535),实际用于实现任务间同步执行。

需要掌握的函数如下:

实验代码如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includes.h"

/** 任务0 **/
#define TASK0_PRI 8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0_STK_SIZE               256 //任务栈大小
OS_STK              stack0[TASK0_STK_SIZE]; //数组作为任务堆栈
void Task0 (void *p_arg); //函数声明

/** 任务1 **/
#define TASK1_PRI 9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1_STK_SIZE               256 //任务栈大小
OS_STK              stack1[TASK1_STK_SIZE]; //数组作为任务堆栈
void Task1 (void *p_arg); //函数声明

/** 任务2 **/
#define TASK2_PRI 10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2_STK_SIZE               256 //任务栈大小
OS_STK              stack2[TASK2_STK_SIZE]; //数组作为任务堆栈
void Task2 (void *p_arg); //函数声明

OS_EVENT  *sem;//全局变量,创建信号量、等待信号量、发布信号量都需要用到该指针。

int main(void)
{
              OSSysTickInit();//滴答定时器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初始化串口,用于调试

              OSInit();                             //操作系统初始化

              sem=OSSemCreate(2);//初始化--默认创建2个信号量
              OSTaskCreate (Task0,NULL,&stack0[TASK0_STK_SIZE-1],TASK0_PRI);//创建一个任务,任务名:Task0
              OSTaskCreate (Task1,NULL,&stack1[TASK1_STK_SIZE-1],TASK1_PRI);//创建一个任务,任务名:Task1
              OSTaskCreate (Task2,NULL,&stack2[TASK2_STK_SIZE-1],TASK2_PRI);//创建一个任务,任务名:Task2

              OSStart();    //启动操作系统
}

void Task0 (void *p_arg) //实现任务Task0
{
              u8 k=0;//给个默认值0,表示无键状态
              KEY_Init();//按键初始化,放在对应任务中
              while(1)
              {
                            k=Key_Scanf(0);//按键扫描
                            switch (k)
    {
                  case KEY_ONE: //按键1按下,发布一个信号量
                                                        OSSemPost(sem);//发送信号量
                                break;
                  default:
                                break;
    }
                            OSTimeDly(1);//高优先级释放CPU,延迟不可太长,延时太长会影响按键的灵敏度。
              }
}

void Task1 (void *p_arg) //实现任务Task1
{
              while(1)
              {
                            //等待一个信号量
                            OSSemPend (sem,//信号量
                 0,//超时时间
                 0);//错误类型--没有错误
                            printf("任务1\r\n");
                            OSTimeDly(100);//5ms一次滴答,100*5=500ms,打印一次
              }
}

void Task2 (void *p_arg) //实现任务Task2
{
              while(1)
              {
                            //等待一个信号量
                            OSSemPend (sem,//信号量
                 0,//超时时间
                 0);//错误类型--没有错误
                            printf("任务2\r\n");
                            OSTimeDly(100);//5ms一次滴答,100*5=500ms,打印一次
              }
}

因为创建了两个信号量,按下复位按键,同时打印出任务1、任务2。

按下按键1,打印出任务1,因为任务1的优先级比较高。

快速按下按键1,能打印出任务1,和任务2,因为他们都在等信号量。

5.4.2 互斥信号量

用来保护共享资源,但是这个共享资源只有一个。两个任务同时操作一个硬件,这时候需要加互斥信号量保护。

(理解:电话亭的使用,假设电话亭里只有一个电话,有3个人想打电话,需要排队,还需要等待,等待电话亭里面没有人,排在前面的人就能进入电话亭打电话了)

其实互斥信号量的本质就是一个操作系统计数器(0-1)。

注意:互斥信号量中需要有一个空闲的优先级作为优先级反转用,该优先级必须比所有能够获得该互斥信号量的优先级还高。

理解:假设能获得该互斥信号量的所有任务的优先级分别为:4、10、11、13,则该空闲优先级的取值(0~3);在如,假设能获得该互斥信号量的所有任务的优先级分别为:8、10、11、13,则该空闲优先级的取值(0~7)。

需要掌握的函数如下:

实验代码如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includes.h"

/** 任务0 **/
#define TASK0_PRI 8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0_STK_SIZE               256 //任务栈大小
OS_STK              stack0[TASK0_STK_SIZE]; //数组作为任务堆栈
void Task0 (void *p_arg); //函数声明

/** 任务1 **/
#define TASK1_PRI 9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1_STK_SIZE               256 //任务栈大小
OS_STK              stack1[TASK1_STK_SIZE]; //数组作为任务堆栈
void Task1 (void *p_arg); //函数声明

OS_EVENT  *mutex;//全局变量,创建信号量、等待信号量、发布信号量都需要用到该指针。

int main(void)
{
              OSSysTickInit();//滴答定时器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初始化串口,用于调试

              OSInit();                             //操作系统初始化

              //创建互斥信号量
              mutex=OSMutexCreate (5,//空闲优先级
                        0);//错误类型
              OSTaskCreate (Task0,NULL,&stack0[TASK0_STK_SIZE-1],TASK0_PRI);//创建一个任务,任务名:Task0
              OSTaskCreate (Task1,NULL,&stack1[TASK1_STK_SIZE-1],TASK1_PRI);//创建一个任务,任务名:Task1

              OSStart();    //启动操作系统
}

void Task0 (void *p_arg) //实现任务Task0
{
              while(1)
              {
                            //获取互斥信号量
                            OSMutexPend (mutex,//互斥信号量
                   0,//超时时间
                   0);//错误类型
                            for(int i=0;i<5;i++)
                            {
                                          printf("任务0--%d\r\n",i);//
                                          OSTimeDly(100);//
                            }
                            //释放互斥信号量
                            OSMutexPost (mutex);
              }
}

void Task1 (void *p_arg) //实现任务Task1
{
              while(1)
              {
                            //获取互斥信号量
                            OSMutexPend (mutex,//互斥信号量
                   0,//超时时间
                   0);//错误类型
                            for(int i=0;i<5;i++)
                            {
                                          printf("任务1--%d\r\n",i);//
                                          OSTimeDly(100);//
                            }
                            //释放互斥信号量
                            OSMutexPost (mutex);
              }
}

烧录代码,结果如下图:

实验表明,假设多个任务在访问同一资源,只有等正在访问的任务使用完并释放资源,下一个任务才能访问使用。

假设不加互斥信号量进行互斥访问,代码如下,

结果如下:

5.4.3 消息邮箱

用于任务与任务之间交换数据(任务与任务之间的通信)。消息邮箱只能存放一则消息,消息的内容长短不限制。

需要掌握的函数:

实验代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includes.h"

/** 任务0 **/
#define TASK0_PRI 8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0_STK_SIZE               256 //任务栈大小
OS_STK              stack0[TASK0_STK_SIZE]; //数组作为任务堆栈
void SendTask (void *p_arg); //函数声明

/** 任务1 **/
#define TASK1_PRI 9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1_STK_SIZE               256 //任务栈大小
OS_STK              stack1[TASK1_STK_SIZE]; //数组作为任务堆栈
void ReceiveTask (void *p_arg); //函数声明

OS_EVENT  *mbox;//全局变量,创建邮箱、发送消息、接收消息,都需要用到该指针。

int main(void)
{
              OSSysTickInit();//滴答定时器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初始化串口,用于调试

              OSInit();                             //操作系统初始化
              //创建一个邮箱
              mbox=OSMboxCreate (NULL);//初始化消息的地址:NULL

              OSTaskCreate (SendTask,NULL,&stack0[TASK0_STK_SIZE-1],TASK0_PRI);//创建发送任务
              OSTaskCreate (ReceiveTask,NULL,&stack1[TASK1_STK_SIZE-1],TASK1_PRI);//创建接收任务

              OSStart();    //启动操作系统
}

void SendTask (void *p_arg) //发送任务
{
              u8 k=0;//给个默认值0,表示无键状态
              KEY_Init();//按键初始化,放在对应任务中
              while(1)
              {
                            k=Key_Scanf(0);//按键扫描
                            switch (k)
    {
                  case KEY_ONE: //按键1按下,发布一则消息
                                                        OSMboxPost (mbox,//邮箱
                                                                                                   "hello 51黑");//邮箱内容
                                break;
                                          case KEY_TWO: //按键2按下,发布一则消息

                                                        OSMboxPost (mbox,//邮箱
                                                                                                   "hello world");//邮箱内容
                                                        OSMboxPost (mbox,//邮箱
                                                                                                   "hello xixi");//邮箱内容
                                                        OSMboxPost (mbox,//邮箱
                                                                                                   "hello haha");//邮箱内容
                                break;
                  default:
                                break;
    }
                            OSTimeDly(1);//释放CPU使用权
              }
}

void ReceiveTask (void *p_arg) //接收任务
{
              u8 *str;
              while(1)
              {
                            //接收一条消息
                            str=OSMboxPend (mbox,//邮箱地址
                                                                                                   0,//死等
                                                                                                   0);//发送成功
                            printf("接收到的消息:%s\r\n",str);//开始默认打印三次,因为默认开始创建3个信号量。
                            OSTimeDly(1);//释放CPU使用权
              }
}

实验结果如下:

按下按键1:

按下按键2:

原因是接收方接收不过来了,造成了数据丢失。这时需要引入消息队列。

5.4.4 消息队列

消息邮箱只能发送一则消息,获取消息的地方如果处理比较慢就会丢失消息。消息队列能存储一队消息,能很好的避免接收方处理能力弱而丢失消息的问题。队列是一种数据结构,遵循先进先出原则。

需要掌握的函数:

实验代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includes.h"

/** 任务0 **/
#define TASK0_PRI 8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0_STK_SIZE               256 //任务栈大小
OS_STK              stack0[TASK0_STK_SIZE]; //数组作为任务堆栈
void SendTask (void *p_arg); //函数声明

/** 任务1 **/
#define TASK1_PRI 9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1_STK_SIZE               256 //任务栈大小
OS_STK              stack1[TASK1_STK_SIZE]; //数组作为任务堆栈
void ReceiveTask (void *p_arg); //函数声明

OS_EVENT  *q;//全局变量,创建队列、发送消息、接收消息,都需要用到该指针。

void *queue[10];//队列

int main(void)
{
              OSSysTickInit();//滴答定时器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初始化串口,用于调试

              OSInit();                             //操作系统初始化

              //创建一个队列
              q=OSQCreate(queue,//队列
                10);//队列的大小

              OSTaskCreate (SendTask,NULL,&stack0[TASK0_STK_SIZE-1],TASK0_PRI);//创建发送任务
              OSTaskCreate (ReceiveTask,NULL,&stack1[TASK1_STK_SIZE-1],TASK1_PRI);//创建接收任务

              OSStart();    //启动操作系统
}

void SendTask (void *p_arg) //发送任务
{
              u8 k=0;//给个默认值0,表示无键状态
              KEY_Init();//按键初始化,放在对应任务中
              while(1)
              {
                            k=Key_Scanf(0);//按键扫描
                            switch (k)
    {
                  case KEY_ONE: //按键1按下,发布一则消息
                                                        OSQPost (q,//队列地址
                                                                                                   "lele");//需要发送的内容
                                                        OSQPost (q,//队列地址
                "学习");//需要发送的内容
                                                        OSQPost (q,//队列地址
                "不可能");//需要发送的内容
                                break;
                                          case KEY_TWO: //按键2按下,发布一则消息
                                                        OSQPost (q,//队列地址
                "哈哈");//需要发送的内容
                                break;
                  default:
                                break;
    }
                            OSTimeDly(1);//释放CPU使用权
              }
}

void ReceiveTask (void *p_arg) //接收任务
{
              char *strs;
              while(1)
              {
                            //接收一条消息
                            strs=OSQPend(q,//队列
                                                                                                   0,//死等
                                                                                                   0);//错误类型
                            printf("接收到的消息:%s\r\n",strs);//开始默认打印三次,因为默认开始创建3个信号量。
                            OSTimeDly(1);//释放CPU使用权
              }
}

实验结果如下:

发送三条消息,接收到三条消息,没有数据丢失。

5.4.5 补充

信号量:就理解成有多个电话的电话亭,这些电话是共享资源,当有很多人使用时,需要排队(优先级),需要等待(等待信号量),当电话亭的电话空闲时(有信号量),就可以让排在前面的人使用,依次使用。

互斥信号量:和信号量基本一致,理解成只用一个电话的电话亭,多个用户要互斥使用这个电话。

消息邮箱:发送一条消息。如果消息发送太快,接收方接收不过来,会造成数据丢失。

消息队列:发送多条消息。实现原理是把多条消息存放在队列中。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

  • 概念的理解,领会
  • 代码的实现、代码的流程
  • 多实践与思考

5.5 其他补充

5.5.1 延时函数

这里的延时与STM32的延迟有不同的含义,对于STM32F407,系统时钟为21M,即21 000 000 次脉冲为1秒钟=21 000 000个滴答为1秒钟,UCOS的延时规定,200个脉冲为1秒钟=200个滴答为1秒钟,所以UCOS的一个滴答为5ms。

常用第一个函数,第二函数用来延时,会有点误差,因为任务调度会消耗一点时间。

为什么使用第一个函数,能发生任务调度?看代码如下:

因为函数的实现中有任务调度函数。

实际的任务调度代码源头在哪?进入看看

在点击进入发现。进不了了。实际这个函数由汇编代码实现

5.5.2 软件定时器

实现UCOS软件定时器需要注意两点:

  • 打开定时器代码,会发现创建定时器代码都是灰色,需要修改一个宏

第二,定义一个优先级,编译你就会发现这个优先级了,注意优先级不能设置跟其他任务的有效一样。

编写代码验证,编写如下代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includes.h"

     OS_TMR  *tmr;//定时器。

     void MyCallback (OS_TMR *ptmr, void *p_arg);//回调函数

     int main(void)
{
               OSSysTickInit();//滴答定时器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初始化串口,用于调试

               OSInit();                             //操作系统初始化
               //创建定时器
               tmr=OSTmrCreate (50,//第一次使用,规定10个滴答为1秒钟--所以第一次定时5秒钟
                    10,//第二次以后使用--定时1秒钟
                    OS_TMR_OPT_PERIODIC,//循环模式
                    (void *)MyCallback,//回调函数
                    0,//回调函数参数
                    0,//定时器名字
                    0);//错误类型

               //启动定时器
               OSTmrStart (tmr,//要启动的定时器
                  0);//错误类型--成功

               OSStart();//启动操作系统
}

void MyCallback (OS_TMR *ptmr, void *p_arg)
{
               printf("定时器创建成功\r\n");
}

实验结果如下:

定时器,一次滴答多少时间?

5.5.3 其他函数

给调度器上锁与解锁,一般用于初始化任务。

临界区:是被保护的区域,一般不允许被中断,所以进入之前需要关闭中断,出来时,要打开中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