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TLP521输出极性问题

楼主:
最近打了TLP521的隔离电路,希望将输入的双极性方波信号,隔离后输出单极性的方波信号,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

MUltisim仿真结果如下,输出为单极性方波:

仿真结果

实际搭建电路后,示波器输出如下,输出依旧为双极性方波:

实际效果

我比较疑惑的是,为啥实际电路中光耦输出为双极性的方波呢?如何才能使得光耦输出变为单极性的方波信号呢?

谢谢

网友A(2020-06-29):
示波器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要看波形极性的话把两个通道都设置成直流耦合试试。

网友B:
输出肯定是单极性的,电压是10V的不是+5-5的。

网友C:
嗯,感谢楼上。确实是示波器的问题。用了交流耦合。经验欠缺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