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查看汇编语言 (?C?ULDIV) ?C?ULCMP ?C?LMUL ?C?UIDIV含义是什么?

楼主(2020-06-29):
KEIL查看汇编语言遇到的问题
(?C?ULDIV)
(?C?ULCMP)
(?C?LMUL)
(?C?UIDIV)
不太明白上面四个子程序的含义

网友A:
可能是软件里中西文本不兼容出现的问题

网友B:
考虑软件安装时出现问题,建议卸载重装一下,设置纯英文路径,不然就会出各种错误

网友C:
软件在路径中 可以存在了中文的问题
英文软件对中文是很敏感的。

网友D:
(?C?ULDIV) 除法子程序,(?C?ULCMP) 比较子程序,(?C?LMUL)乘法子程序,(?C?ULDIV) 除法子程序

网友D:
(?C?ULDIV) 除法子程序,(?C?ULCMP)比较子程序,(?C?LMUL) 乘法子程序

网友E:
中文软件不能在英文的操作系统中显示

网友F:
ULDIV: 无符号长型除法程序;
ULCMP: 无符号长型比较【也许是压缩】程序;
LMUL: 长型乘法程序;
UIDIV: 无符号整型除法程序;

网友G:
就是版本不兼容,卸了重下

网友G:
你这英文路径,改下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