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51单片机电子日历时钟万年历+矩阵按键+数码管+设置时间

楼主(2020-06-29):
1.数码管显示
2.时间和日期每隔5秒自动切换一次
3.数码管显示
4.可设置时间和日期
5.矩阵按键控制,可更改
6.自动判断闰年

1.按下切换按键可切换当前显示时间还是日期
2.按下设置按键进入时间和日期的设置,设置哪一项,哪一项下面就会出现两个点
3.再次按下设置按键即可推出设置继续运行
4.自动判断闰年
5.日期更正(比如当前为5月31日,当切换月份时,切换到6月,则天数自动由31改为30)

#include <reg52.h>

sbit key0 = P3^0; //年份 时间 切换
sbit key1 = P3^1; //设置
sbit key2 = P3^2; //增加
sbit key3 = P3^3; //减少

sbit led0 = P3^7;  //时间日期设置指示灯
sbit led1 = P3^6; // 正常运行指示灯
sbit led2 = P3^5; // 当前为时间指示灯
sbit led3 = P3^4; // 闰年指示灯

sbit s1 = P0^0;
sbit s2 = P0^1;
sbit s3 = P0^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int smg[]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char time[8],date[8];
int year = 2020;
char month=6,day=28,hour=18,min=22,s=0;
uchar t=0; //日期和时间切换控制变量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函数
void smg_show(char num_[]);         //数码管显示函数
int keyscan();                                 //矩阵按键扫描函数
void data_edit();                         //数码管数据编辑函数
char year_judge();                         //闰年判断函数
void relationship();                 //日期时间关系编辑函数
void set_time(uchar change); //时间日期设置函数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main()
{
        uchar key;
        uchar change=0; //为1,显示日期   为0,显示时间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led1 = 0;                //正常运行指示灯
        year_judge();
        //led3 = 0;
        while(1)
        {
                key = keyscan();         //扫描矩阵按键

                if(t==5)
                {
                   change = ~change;
                   t = 0;
                }

                if(change)led2 = 1;
                else led2 = 0;

                if(key == 0)
                {
                        led1 = 1;
                        set_time(change); //时间日期设置函数
                        led1 = 0;
                }

                if(key == 1)
                {
                        change = ~change;
                        t = 0;
                }

                relationship();        //时间日期关系控制
                data_edit();//数码管参数编辑函数
                if(s%2)
                {
                        time[2] = 11;
                        time[5] = 11;
                }
                if(change)
                        smg_show(date);           //数码管显示函数
                else
                        smg_show(time);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y;
        for(x;x>0;x--)
                for(y=110;y>0;y--);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smg_show(char num_[])
{
        char i=0;
        for(i=0;i<8;i++)
        {
                switch(i)
                {
                        case 0:
                                        s3 = 0;s2 = 0;s1 = 0;break;
                        case 1:
                                        s3 = 0;s2 = 0;s1 = 1;break;
                        case 2:
                                        s3 = 0;s2 = 1;s1 = 0;break;
                        case 3:
                                        s3 = 0;s2 = 1;s1 = 1;break;
                        case 4:
                                        s3 = 1;s2 = 0;s1 = 0;break;
                        case 5:
                                        s3 = 1;s2 = 0;s1 = 1;break;
                        case 6:
                                        s3 = 1;s2 = 1;s1 = 0;break;
                        case 7:
                                        s3 = 1;s2 = 1;s1 = 1;break;
                }
                P1=~smg[num_[i]];
                delay(10);
                P1=0xff;
                delay(10);

        }

}

/*****************************************
           矩阵按键函数
*****************************************/
int keyscan()
{
        uchar i,j=0;
        uchar d = 50;
        uint k = 0xff;
        P2 = 0XF0;
        if((P2&0xf0)==0xf0)
                return k;
        if((P2&0xf0)==0xf0)
                return k;
        for(i=0;i<4;i++)
        {
                P2=~(1<<i);
                k=(P2&0xf0);
                if(k!=0xf0)
                {
                        while((k&(1<<(j+4))))
                        j++;
                        k = i*4+j;
                        P2 = 0xf0;
                        while(P2!=0xf0);

                        break;
                }
        }
                return k;
}

/*****************************************
           数据编辑函数函数
*****************************************/
void data_edit()
{
         time[0] = hour/10;
         time[1] = hour%10;
         time[2] = 10;
         time[3] = min/10;
         time[4] = min%10;
         time[6] = s/10;
         time[7] = s%10;
         time[5] = 10;

         date[0] = year/1000;
         date[1] = year/100%10;
         date[2] = year/10%10;
         date[3] = year%10;
         //date[2] = 10;
         date[4] = month/10;
         date[5] = month%10;
         //date[5] = 10;
         date[6] = day/10;
         date[7] = day%10;
}

网友A:
感谢楼主提供的全面素材,为我等初学者带来福音。

网友B(2020-09-15):
请问下,keyscan函数里,
if((P2&0xf0)==0xf0)
       return k;
写了两遍,是写错了吗

网友C(2020-12-04):
早几年这类产品销量不错!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分享,对我有许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