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出现一个错误error c129:missing“;”before‘count’

楼主(2020-06-2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0;

uint sudu=0;

uchar time;

uint num;

sbit beep = P3^7;

sbit key1 = P3^5;

sbit key2 = P3^6;

uchar dat[4]={0,1,2,3}; uchar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j;

while(x--)

{

for(j=0;j<123;j++){;}

}

}

void display ()

{

uchar i,dis=0x7f;

for(i=0;i<4;i++)

{

P1=~table[dat[i]];

P0=dis;

dis=(dis>>1)|0x80;

delayms(1);

}

}

void process(uint i)

{

dat[0]=num/10;

dat[1]=num%10;

dat[2]=i/10;

dat[3]=i%10; }

void keyClear()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count=0;

}

while(!key1)

{

process(count);

display();

};

}

}

void keySet()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num++;

}

while(!key2)

{

process(count);

display();

};

}

}

void BJ()

{

if(count>=num)

beep=0;

else

beep=1;

}

void main()

{

ET0=1;

IT0=1;

EX0=1;

EA=1;

beep=1;

num=10;

while(1)

{

keyClear();

keySet();

BJ();

process(count);

display();

}

}

void ex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count++;

}

网友A: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0;
这个不要写在同一行

网友B:
楼上正解,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
类型定义不要用#define,最好用typdef,用define不能一次性定义两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型定义不要用#define,最好用typdef,用define不能一次性定义两个变量。

感谢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