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烧录口,这两个电阻是必须的吗?数据上拉,时钟下拉。还有boot0脚 一定要接GND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29):
没有两个电阻也能正常下载、调试,boot0必须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两个电阻也能正常下载、调试,boot0必须接地

直接接GND还是经过一个电阻接GND呢?

网友C:
SWD下载只要三根线。SWDIO SWCLK GND,这三根线和单片机对应的引脚相连就可以了,不用上下拉。
正常情况下boot都要通过1k或者10k电阻接地。

网友D:
能正常下,boot0得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