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多通道连续采集 +DMA 寄存器版本程序问题

楼主(2020-06-29):
//这是部分代码,刚刚帖子不全,这是下面的代码部分,
//ADC多通道连续采集,采用DMA模式,寄存器版本写的程序。但是结果却是只能初始化时候传递一个数据,本来应该采集50次的,只采集一次,用串口显示结果是0.38,这是一次采集的电压除以50的结果,也就是说DMA只传递了一个数据,找了很久无果,请教大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define N  50
#define M  3

void filter(void);
void ADC_Init(void);                                 //ADC通道初始化
void DMA_Init(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配置DMA1_CHx

vu16 ADC_Value[N][M];//用来存放ADC转换结果,也是DMA的目标地址 define a N line and M row
u16 filterADC[M];//用来存放平均值
int main(void)
{
    float V1;
        float V2;
        float V3;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ADC_Init();
    DMA_Init(DMA1_Channel1);

        while(1)
        {

                delay_ms(10);
                        filter();

                V1=filterADC[0]*3.3/4095;printf("V1=%f\r\n",V1);
                                V2=filterADC[1]*3.3/4095;printf("V2=%f\r\n",V2);
                                V3=filterADC[2]*3.3/4095;printf("V3=%f\r\n\r\n\r\n",V3);

                           delay_ms(500);
                           LED0=!LED0;

        }
}
void filter(void)
{
        vu32 sum=0;                //必须初始化为0,否则初值将保持上次调用值。
        vu8 i=0,j=0;
        for(i=0;i<M;i++)                //M row
        {
                for(j=0;j<N;j++)        //N line
                {
                        sum+=ADC_Value[j][i];
                }
                filterADC[i]=sum/N;
                sum=0;
        }
}

//初始化ADC1
//以规则通道为例
//开启ADC1通道1 ADC1通道2 ADC1通道3        开启连续扫描模式         使能DMA

void  ADC_Init(void)
{
        //先初始化IO口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口时钟
    RCC->APB2ENR|=1<<9;    //ADC1时钟使能

        RCC->CFGR&=~(3<<14);   //分频因子清零
        //SYSCLK/DIV2=12M ADC时钟设置为12M,ADC最大时钟不能超过14M!
        //否则将导致ADC准确度下降!
        RCC->CFGR|=2<<14;   //ADC 分频系数为6 adcclock为12M
        GPIOA->CRL&=0XFFFF000F;//PA1 PA2 PA3 anolog输入

        RCC->APB2RSTR|=1<<9;   //ADC1复位
        RCC->APB2RSTR&=~(1<<9);//复位结束

        ADC1->CR1&=0XF0FFFF;   //工作模式清零
        ADC1->CR1|=0<<16;      //独立工作模式
        ADC1->CR1&=1<<8;    //扫描模式
        ADC1->CR2&=1<<1;    //连续转换模式
        ADC1->CR2&=~(7<<17);
        ADC1->CR2|=7<<17;           //不使用外部触发模式
        ADC1->CR2&=~(1<<11);   //右对齐
    ADC1->SQR1&=0xFF0FFFFF;
        ADC1->SQR1|=2<<20;     //3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3

    ADC1->SMPR2&=~(7<<(3*1));   //通道1采样时间清空
         ADC1->SMPR2|=7<<(3*1); //通道1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ADC1->SQR3&=~(0X0000001F<<(5*0));//规则序列1 ADC1通道1
        ADC1->SQR3|=1<<(5*0);

    ADC1->SMPR2&=~(7<<(3*2));   //通道2采样时间清空
         ADC1->SMPR2|=7<<(3*2); //通道2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ADC1->SQR3&=~(0X0000001F<<(5*1));//规则序列1 ADC1通道1
        ADC1->SQR3|=2<<(5*1);

    ADC1->SMPR2&=~(7<<(3*3));   //通道3采样时间清空
         ADC1->SMPR2|=7<<(3*3); //通道3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ADC1->SQR3&=~(0X0000001F<<(5*2));//规则序列1 ADC1通道1
        ADC1->SQR3|=3<<(5*2);

    ADC1->CR2|=1<<8;        //使能DMA
    ADC1->CR2|=1<<0;           //开启AD转换器

    ADC1->CR2|=1<<3;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1->CR2&1<<3); //等待复位结束
    //该位由软件设置并由硬件清除。在校准寄存器被初始化后该位将被清除。
        ADC1->CR2|=1<<2;        //开启AD校准
        while(ADC1->CR2&1<<2);  //等待校准结束
        //该位由软件设置以开始校准,并在校准结束时由硬件清除

        ADC1->CR2|=1<<20;      //使用SWSTART触发         必须使用一个事件来触发
        ADC1->CR2|=1<<22;       //启动规则转换通道
}

//DMA1的各通道配置
//这里的传输形式是固定的,这点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修改
//从存储器->外设模式/16位数据宽度/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CHx:DMA通道CHx
//cpar:外设地址
//cmar:存储器地址
//cndtr:数据传输量
void DMA_Init(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
        RCC->AHBENR|=1<<0;                        //开启DMA1时钟
        delay_ms(5);                                //等待DMA时钟稳定
    DMA_CHx->CCR&=~0x0001;
    DMA_CHx->CCR=0;
        DMA_CHx->CPAR=0;
        DMA_CHx->CMAR=0;
        DMA_CHx->CNDTR=0;
        DMA1->IFCR=0x0000000F;

        DMA_CHx->CPAR=(u32)&ADC1->DR; //DMA1 外设地址
        DMA_CHx->CMAR=(u32)&ADC_Value; //DMA1,存储器地址
        DMA_CHx->CNDTR=N*M;                //DMA1,传输数据量

        DMA_CHx->CCR|=0<<4;                  //从外设读 DIR数据传输方向
        DMA_CHx->CCR|=1<<5;                  //循环模式 CIRC=1
        DMA_CHx->CCR|=0<<6;                 //外设地址非增量模式
        DMA_CHx->CCR|=1<<7;                  //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CHx->CCR|=1<<8;                  //外设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CHx->CCR|=1<<10;                 //存储器数据宽度16位
        DMA_CHx->CCR|=3<<12;                 //高优先级
        DMA_CHx->CCR|=0<<14;            //非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DMA_CHx->CCR|=1<<0;          //开启DMA传输

}

多通道ADC检测+DMA(寄存器版本正在调试).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