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程序下载问题 小白

楼主:
mini的板子 跑马灯的一个程序 用st-link可以下载运行    但用flymcu串口下载 板子一点反应没有 (软件里显示下载成功了)

网友A(2020-06-29):
boot0有没有改回低电平

网友B:
boot脚还原然后按复位键

网友C:
boot没问题,我调过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oot0有没有改回低电平

试过了 也不行

网友D:
flymcu 波特率改低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