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变单片机动态扫描数码管的亮度?

楼主(2020-06-29):
我在编一个冰箱的单片机控制程序时,遇到一个问题:冰箱正常运行时数码管低亮度显示(节电),设置时高亮显示,我用改变扫描间隔时间的方法效果不明显,请教各位通常用什么方法实现数码管改变亮度的呢?

网友A:
我观察到空调在晚上的时候(可能是亮度很低)温度是没有显示的,只有在按遥控器的时候会显示一小段时间,随之又熄灭了。所以呢可以换成这个思路:设置的时候会亮,而不设置的时候呢亮一小会时间,仅提供了一个思路,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B:
那好像就只能改变功率了

网友C:
在硬件电路不改变的情况下通常用改变电源电压和占空比的方法控制LED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硬件电路不改变的情况下通常用改变电源电压和占空比的方法控制LED亮度。

我把动态扫描周期从1ms改为5ms后亮度没有明显改变,改为10ms后亮度还是没有明显改变,但是显示器频闪了,理论上亮度应该改变,可是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网友D:
数码管公共极串联一个适当的电阻,用一个空余的IO口控制该电阻是否串入,能简单有效的改变数码管亮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动态扫描周期从1ms改为5ms后亮度没有明显改变,改为10ms后亮度还是没有明显改变,但是显示器频闪了, ...

不是改变扫描频率,而是设一个中间变量计数扫描的次数,比如扫描10次算一个计数周期,在第一次扫描就开显示直到第十次扫描都是打开显示,这种亮度最高。如果只有在第九次扫描时才开,其他时间是关显示,亮度只有1/10.

网友F:
修改数码管延时可达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改变扫描频率,而是设一个中间变量计数扫描的次数,比如扫描10次算一个计数周期,在第一次扫描就开显 ...

可以给个例程吗?

网友G:
增加延迟时间,或者减小线路电阻。可以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改变扫描频率,而是设一个中间变量计数扫描的次数,比如扫描10次算一个计数周期,在第一次扫描就开显 ...

我用你的方法实现了,谢谢指导!

楼主:
我已经可以实现了,谢谢大家的指导,愿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