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按键切换时间和温度

楼主(2020-06-29):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LED段码表
uchar code tab1[]={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含小数点共阳段码 0-9
char displayData[4];
uint shi,fen=9,miao=9,T50ms,tt;//时,分,秒,50ms
uchar bai,sh,ge,a,b,t;
sbit a0=P2^0;//连接P2.0
sbit a1=P2^1;//连接P2.1
sbit a2=P2^2;//连接P2.2
sbit a3=P2^3;//连接P2.3
sbit DQ=P3^7;//连接P3.7

/*void delay(uchar n)//延时5微秒函数
{
        do{
                _nop_();
                _nop_();
                _nop_();
                n--;
        }
        while(n);
}*/

void delay(uint n)
{
        while(n--);
}

void init() //初始化子程序
{
        TMOD=0x01;//定时器T0为方式1
        TH0=(65536-50000)/256;//采用方式1,并设置定时器初值,50ms
        TL0=(65536-50000)%256;
        ET0=1;//启动T0中断允许
        EA=1;//总中断允许
        TR0=1;//启动T0
        EX0=1;//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PX0=1;//外部中断0高优先级中断
        //PT0=1;//定时器T0中断高优先级中断
}

void scan()//扫描
{
          displayData[0] = tab[miao%10];
          displayData[1] = tab[(miao/10)%10];
          displayData[2] = tab[fen%10]|0x80;
          displayData[3] = tab[(fen/10)%10];
}

void display()                //显示位数
{
        char i;
        for(i=0;i<=3;i++)
        {
                switch(i)
                {
                        case 0:a0=0;a1=0;a2=0;a3=1;break;//显示第0位
                        case 1:a0=0;a1=0;a2=1;a3=0;break;//显示第1位
                        case 2:a0=0;a1=1;a2=0;a3=0;break;//显示第2位
                        case 3:a0=1;a1=0;a2=0;a3=0;break;//显示第3位
                }
                if(i==2){
                        P0=(displayData[i]&0x7f);//加小数点
                        }else
                P0=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2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ff;//高电位清零
                        }
}

int_DS18b20()//对18b20初始化函数
{
        u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DQ=0;    //释放DQ
  delay(80); //DS18B20收到信号后延时
  DQ=1;   //读取DQ
  delay(10);
        x=DQ;
  delay(20);
        return x;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时序
{
        uchar i=0;
  for(i=8;i>0;i--){
                DQ=0;
                DQ=dat&0x01;//写1,在15微秒内拉低
                delay(5);//写0,拉低60微秒
                DQ=1;
                dat>>=1;//右移1位,原数值除以2
        }
        delay(4);
}

read_byte()//读时序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8;i>0;i--){
                DQ=0;//拉低ds18b20单总线
                dat>>=1;
    DQ=1;//15微秒内拉释放总线,等待ds18b20的存在脉冲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 (dat);
}

void int_()
{
        while(int_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Skip ROM命令,由于只有一只DS18B20就不需要读取ROM编码以及匹配ROM编码
  write_byte(0x44);//启动温度转换
}

void 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的函数
  {
    uchar a=0;
    unsigned  b=0;
    unsigned  t=0;
                int_();
    delay(5);//延时,必要
    int_DS18b20();
    write_byte(0xCC);//跳过读写序列号
    write_byte(0xBE);//读温度寄存器
    delay(5);
    a=read_byte();//读取温度
    b=read_byte();
    t=b<<4;//取高八位的后三位
    t+=(a&0xf0)>>4;//低八位的高四位加上高八位中后三位的值
    tt=a&0x0f;//小数位
    sh=((b*256+a)>>4);//实际温度
    ge=tt*0.0625*10;
   }

void wenduxianshi()//温度显示的函数
{
         a0=1;
         P0=tab[sh/10];//百
         delay(100);
         a0=0;

         a1=1;
         P0=tab[sh%10]+0x80;//十位,+0x80可以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delay(100);
         a1=0;

   a2=1;
         P0=tab[ge%10];//个位
         delay(100);
         a2=0;

   a3=1;
         P0=0xc6;// C
         delay(100);
         a3=0;
}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初始化程序
        while(1){
                scan();//扫描
                display();//显示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timer0中断服务子程序定是时间为50ms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50ms++;
        if(T50ms==20)//仿分钟
                {
                        T50ms=0;
                        miao++;
                        if(miao>=60)
                                {
                                        miao=miao-60;
                                        fen++;
                                        if(fen>=60)
                                                {
                                                        fen=fen-60;
                                                        shi++;
                                                }
                                }
                }
}
void k4q8() interrupt 0//外部中断0
{
        uint count=0;
        while(1)
                {
                        count++;
                        ReadTemperature();
                        wenduxianshi();
                        wenduxianshi();
                        if(k2=0)//隔一段时间返回时钟
                                {
                                             miao=miao+4;
                                        break;
                                }
                }
}
这段程序的效果是 按下按键由时间模块切换到温度模块 4秒后自动切回时间模块。怎么修改能变成通过点击按键来回切换

网友A:
居然没看出按键接在哪个端口

网友B:
用按键切换时间和温度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LED段码表
uchar code tab1[]={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含小数点共阳段码 0-9
uchar displayData[4];
uint shi,fen=9,miao=9,T5ms,tt;//时,分,秒,50ms
uchar bai,sh,ge;
bit biaozhi=0;
//sbit a0=P2^0;//连接P2.0
//sbit a1=P2^1;//连接P2.1
//sbit a2=P2^2;//连接P2.2
//sbit a3=P2^3;//连接P2.3
sbit DQ=P3^7;//连接P3.7

void delay(uint n)
{
        while(n--);
}

void init() //初始化子程序
{
        TMOD=0x01;//定时器T0为方式1
        TH0=(65536-5000)/256;//采用方式1,并设置定时器初值,5ms
        TL0=(65536-5000)%256;
        TF0=0;//中断请求清0
        TR0=1;//启动T0
        IT0=1;//下降沿触发
        EA=1;//总中断允许
        EX0=1;//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PX0=1;//外部中断0高优先级中断
        //PT0=1;//定时器T0中断高优先级中断
}

void display()//显示
{
        static uchar i=0;
        if(biaozhi==0)
        {
                displayData[0] = tab[fen/10%10];
                displayData[1] = tab[fen%10]&0x7f;
                displayData[2] = tab[miao/10%10];
                displayData[3] = tab[miao%10];
        }
        else
        {
                displayData[0] = tab[sh/10%10];
                displayData[1] = tab[sh%10]&0x7f;
                displayData[2] = tab[ge%10];
                displayData[3] = 0xc6;
        }
        P2&=0xf0;
        P0=displayData[i];
        P2|=0x01<<i;
        i++;i%=4;
}

int_DS18b20()//对18b20初始化函数
{
        u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DQ=0;    //释放DQ
        delay(80); //DS18B20收到信号后延时
        DQ=1;   //读取DQ
        delay(10);
        x=DQ;
        delay(20);
        return x;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时序
{
        u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写1,在15微秒内拉低
                delay(5);//写0,拉低60微秒
                DQ=1;
                dat>>=1;//右移1位,原数值除以2
        }
        delay(4);
}

uchar read_byte()//读时序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8;i>0;i--)
        {
                DQ=0;//拉低ds18b20单总线
                dat>>=1;
                DQ=1;//15微秒内拉释放总线,等待ds18b20的存在脉冲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 (dat);
}
void 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的函数
{
        static uchar i=0;
        uchar a=0,b=0;
        uint t=0;
        switch(i)
        {
                case 0: int_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Skip ROM命令,由于只有一只DS18B20就不需要读取ROM编码以及匹配ROM编码
                                write_byte(0x44);//启动温度转换
                                break;
                case 1: break;//利用定时循环周期替代5ms延时
                case 2: int_DS18b20();
                                write_byte(0xCC);//跳过读写序列号
                                write_byte(0xBE);//读温度寄存器
                                break;
                case 3: break;//利用定时循环周期替代5ms延时
                case 4: a=read_byte();//读取温度低8位
                                b=read_byte();  //读取温度高8位
                                t=b<<8|a;
                                sh=t>>4;//取整数
                                ge=(a&0x0f)*0.625;//取1位小数
                                break;
        }
        i++;i%=5;
}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初始化程序

        while(1)
        {
                if(TF0)//查询定时器中断请求位
                {
                        TF0=0;
                        TH0=(65536-5000)/256;//5ms
                        TL0=(65536-5000)%256;
                        T5ms++;
                        if(T5ms==200)//1s
                        {
                                T5ms=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fen=0;
                                }
                        }
                        ReadTemperature();//读温度
                        display();//显示
                }
        }
}

void k4q8() interrupt 0//外部中断0
{
        biaozhi=~biaozhi;
}

网友C:
你要设bai置一个标志变量,如flag,在进入按键程du序后,flag++;然后zhi加个控制判断语句if(flag>3)flag=0;这样,在显示模dao块中再加入开关语句;switch(flag){  case 0:...显示时间..  case 1:...显示日期。。.  case 2:...显示温度。。。 }

网友D:
设定一个变量,,初始为0,进入时间显示的函数,,按一下 加1, 进行温度的函数,,再按清零,,

网友D:
用判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