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V1124具有放大效果吗?

楼主(2020-06-29):
新手小白,还不怎么会看数据手册,再加上英语太差了。实在看不懂。。

ncv1124数据手册

楼主:
最好能说说怎么看数据手册。哗啦啦的几大页,看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A:
pdf转word,再翻译一下,能帮助理解

网友B:
这好像是一个选择开关,输出0或者VCC

网友C:
百度一下有应用资料。不是运放,是转动部件测速用。波形整形、限幅。比用普通的比较器好。

网友D:
应该没有吧,我看到的
NCV1124是一款单片集成电路,主要用于调节来自用于监控旋转部件的传感器的信号。 NCV1124是双通道设备。两个相同通道中的每一个与可变磁阻传感器接口,并连续地将传感器输出信号与用户可编程内部参考进行比较。在IN1或IN2处具有适当幅度的交替输入信号将在相应的OUT端子处产生矩形波形,适合与标准微处理器或标准逻辑系列的接口。

网友E:
实在不行就借助翻译软件吧

网友F:
这是一个双边磁阻传感器接口集成电路。

没有放大只说。
(建议楼主用翻译软件帮助看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