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蓄电池充电器(重头再来)

楼主(2020-06-29):
这段时间工作不太忙,手头有几十块12V7AH的蓄电池,浪费了可惜,决定自己DIY个充电器,出于前两次的失败经验,这次决定和大家共享过程,希望能得到各位大神指导,免走太多弯路。先上原理图大家指点一下。确定没问题再开板。各位大神……小弟在此先谢了,废话不多说先上图

这是我自己画的原理图
首先请各位大神帮忙审下原理图有没有错误的部分,十分感谢。小弟学习开关电源刚开始,没什么经验。

首先感谢论坛里各位朋友建议和意见,现在原理图基本没什么可改的了,元件也排完了,大家帮忙看一下,没事就画板打样了。

这是准备画板前的样子,各位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么,谢谢大家不断的支持。
在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后,PCB终于画好了,然后在淘宝上购买了元件,就等PCB打样出来了,变压器是算好参数然后发去厂家做的,自己做变压器也可以用,但效果和厂家生产的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下面是画好的PCB板图。

因为做这种充电器经验少,等电路做稳定了再仔细画板,现在先这样凑和弄吧,
PCB打样要好多天,这几天等PCB没事做了一下3D效果,下面上图片大家欣赏一下,大神勿喷哦。
1595128366(1).png 1595128423(1).png 1595128473(1).png 1595128607(1).png 1595128706(1).png 1595128785(1).png 在此感谢论坛各位朋友不断的帮助和管理的支持,这个DIY的充电器不断更新中,等PCB到了会把焊板及调试过程公开。
N个日夜的期待,今天PCB终于来了,先焊板吧,变压器还没来,其它元件都到齐了,先焊板,最后变压器来了再焊变压器
本着先开关电源再充电器的原则,把开关电源部分搞好了,LM358没焊.

忍不住了先通电试一下开关电源看正常不,结果上电灯就亮了
一看表都十二点了,不搞了,明天接着弄,先睡了
今天下午处理完所有事情,接着测试我的充电器
装齐元件后,测UC3842各脚电压正常,实测满载占空比48%,空载输出电压15.2V,转灯后充电电流100MA
基本达到设计值
充电三小时后变压器36度,MOS管散热片34.7度
满载充电纹波对电网干扰47MV
性能优于市场上商业化的产品
不过我这个做来玩的,这样算是可以了
由于LED使用的透明高亮LED,看着有点刺眼,回头换掉
到这里这个DIY电源的制作算是结束了,感谢群里的朋友支持,谢谢!

网友A:
现成的充电器已经很便宜了,功能考虑也齐全,你的目的是虾米?电路设计练习?蓄电池也就是铅酸电池,设计不好的充电器容易引起过充发热,导致发生种种危险,购买充电器时一定要注意各种保护功能是否齐全。

网友B:
蓄电池更愿意用工频变压器充电,楼主的原理图高频变压器有些不合理,

网友A:
能否描述这个电路有哪些特色功能?粗略看有过流保护,然而对蓄电池充电技术就有恒压和恒流之分,更有过压欠压涓流,若功能扩展的话,我觉得更应该有一个温度检测如用红外,看过央视视频演示电动车蓄电池充电是如何引发高温燃烧的过程。更高级一点还应该有硫化的智能判断以及对硫化的充电处理,这个电路图这些功能在哪里?

网友C:
12V的蓄电池直接用12V的工频变压器整流不加滤波电容充电,简单实用
蓄电池和锂电池充电原理不一样的,蓄电池是直接用类似于脉冲的充电效果要好,而锂电池就有恒流恒压几个过程
至于安全方面,目前没有听说过12V变压器能充暴电池的,有充到漏气的,那也是变压器电压太高了

网友D:
有成熟的方案参考,楼主避免闭门造车

网友E:
7安的电池充电电流很小,充电器简单可靠为宜,也没必要加电源滤波器,限制最大充电电流,用一个电压比较器检测电池电压就行了,搞复杂了故障率反而高。

网友A:
正常蓄电池充电是先恒流充电到达一定充电容量和电压时自动转恒压充电。对于已经硫化了的充电要长时间恒流充电和放电测试容量恢复情况。

网友F:
应该再加个过温保护,这样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充电器已经很便宜了,功能考虑也齐全,你的目的是虾米?电路设计练习?蓄电池也就是铅酸电池,设计不 ...

主要是手头有几十块电池,更主要是学习充电器技术,这里面有两块,一块是开关电源技术,电池充电保护技术。我不过是引玉而已,随便学习一下充电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蓄电池更愿意用工频变压器充电,楼主的原理图高频变压器有些不合理,

工频变压器体积大效率低,况且我手上也没有这样的变压器。再况且我也是想学习一下充电器技术。请教变频变压器哪里不合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描述这个电路有哪些特色功能?粗略看有过流保护,然而对蓄电池充电技术就有恒压和恒流之分,更有过压欠 ...

我这个只是用电动车充电器方案改的12V7AH充电器。原理基本一样,只是改成18V空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的蓄电池直接用12V的工频变压器整流不加滤波电容充电,简单实用
蓄电池和锂电池充电原理不一样的,蓄电池 ...

我也只是学习一下充电器技术,这个是用电动车充电器原理图改的,不知道变压器怎么计算,打算用PQ2620的变压器,UC3842工作频率做到12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再加个过温保护,这样比较安全

有道理,我用简单的过温保护,手头刚好有几十个温度开关,可以控制220V通断,贴在散热片上就可以了

网友A:
说实话个人认为目前家用的完全可以抛弃不安全的铅酸电池,锂电池发展到现在完全可以满足家用要求,有较好的安全保护电路技术,且废旧铅没处理好的话对环境污染更大比锂电池来说,我的电动车就用锂电池,虽然贵了点,但是平均下来花费的钱是打不多的,充电安全使用年限比铅电池长平均一下价格就下了,省心不用那么操心电池维护问题。

网友A:
铅酸电池早该退出家庭消费市场,我的轿车都改用锂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7安的电池充电电流很小,充电器简单可靠为宜,也没必要加电源滤波器,限制最大充电电流,用一个电压比较器 ...

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不懂比较器怎样控制UC3842,比如说充电电压够了怎样让UC3842待机或休眠。我看原理图上一般都是比较器控制PC817光耦的,但我不懂这个,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早该退出家庭消费市场,我的轿车都改用锂电池了。

我的几十块电池还是新的,而且是胶体的,锂电池价格老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只是用电动车充电器方案改的12V7AH充电器。原理基本一样,只是改成18V空载输出。

电动车充电器改的?这改动不符合规定。变压器输出电压过高,常规充电电压最高在14.3~6之间为宜,电压过高极板容易硫化。元器件参数取值有的不合适,用成熟的机子改变压器输出电压和电路参数能用就好。想自已 DIY 出全新的充电器,首先电路要过关,变压器制作要过关,机壳,制版……所有费用加起来比买的还要贵许多,况且这电路图问题还不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充电器改的?这改动不符合规定。变压器输出电压过高,常规充电电压最高在14.3~6之间为宜,电压过高 ...

求教了,希望可以详细说明一下,我主要是学习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充电器改的?这改动不符合规定。变压器输出电压过高,常规充电电压最高在14.3~6之间为宜,电压过高 ...

我只是学习技术,求教了……。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图的变压器同名端有没有搞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图的变压器同名端有没有搞错

不管是什么电池,单单是电池充电这一块是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的
你这个板子主要技术并不是电池充电,而是开关电源,也就是UC3842这一块
高频开关电源设计太难了,我玩电子十几年,但凡看到高频开关电源的,基本就不看了,因为搞不定.在走线大小,布线方式方面,开关电源都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的
但如果是抄板,那就简单了,就像完全抄人家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什么电池,单单是电池充电这一块是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的
你这个板子主要技术并不是电池充电,而是开 ...

开关电源基本问题不大,变压器前面部分的电路用成熟的板来抄板,后面的保护部分没弄过。变压器也用原来的,只是改一下输出绕组,其它不变

楼主:
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电路部分做了相应修改,改过的原理图如下

第一:请教各位大神,变压器的同名端有没有错的地方
第二:此充电器采用PQ2620变压器,UC3842工作频率选多少合适。
第三: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充电器保护芯片方案求介绍,看着LM358部分比较乱。
第四:此图是由48V电动车充电器改成12V7A的蓄电池充电器用的,变压器输出后面的元件没有精算过,求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哪里需要修改的,在线等。

网友G:
设计非常复杂,为什么不只是从市场上购买一个呢? 便宜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计非常复杂,为什么不只是从市场上购买一个呢? 便宜又可靠。

买来的东东再好学不了技术啊,我DIY这个东东主要是学习一下技术。

楼主:
坐等帮助啊,来大神,大家不要只是路过啊,顶起不要沉。…。……

网友G:
设计看起来很棒。 期望专家对设计进行审查和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计看起来很棒。 期望专家对设计进行审查和评论。

其实在开关电源和充电器这块我也是新手,以前没弄过,板画的怎样不说,我是真的用心的。PCB布线不太好。谢谢大神支持。

网友H:
再加个mcu,智能化。再研究透电池的原理。充电技术就更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加个mcu,智能化。再研究透电池的原理。充电技术就更全了

MCU不利于后期维修,一旦损坏无法更换,几乎社会维修等于零,这样就导致了产品寿命延长为零。LM358做好了也可以稳定使用,我个人理解,这种东西只要保护做的稳定不需要太智能,毕竟就是一个充电器。

网友C:
7812和LM358没有看到有滤波电容
像这种高频电路,最好是在VCC附近有一个104或者103左右的电容,如果实际电路有干扰不稳定的话,还可以换成102电容
但你这电路在VCC附近并没有这个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12和LM358没有看到有滤波电容
像这种高频电路,最好是在VCC附近有一个104或者103左右的电容,如果实际电路 ...

这建议提的很好,后期会加上,先做样板测试,到时手工焊一个在背面。

网友I:
48V改12V是要改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48V改12V是要改变压器的

要改很多地方,要改变压器,还要改电压电流取样值,以及转灯电压。

楼主:
不错,顶起不能沉了,大家一起顶。

楼主:
此贴必火,所有学习UC3842电源的朋友一定要认真看一下,可以当做一个实习的过程.

网友J(2020-08-05):
虽然我给不出建议,但楼主很厉害。开关电源能做成这样不错了

楼主:
不错的贴子,很受启发,有空了自己也搞一下试试

网友K:
楼主的心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虽然我给不出建议,但楼主很厉害。开关电源能做成这样不错了

感谢您的夸讲,我会努力,谢谢!

网友L(2020-09-12):
引用 网友C:
7812和LM358没有看到有滤波电容
像这种高频电路,最好是在VCC附近有一个104或者103左右的电容,如果实际电路 ...

要把输出滤波电解用固态电容,效果好很多。

网友L:
楼主,PCB高压部分这样子画很危险呀,天关管散热器那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