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音频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
     求求大家知道一下,收音机的音频放大该怎么整,有电路图,但不知道哪部分是音频放大电路。(multisim的)
     第一张是收音机的电路图,第二张是我从这里面截的音频放大电路,但是不好使,希望大家帮我改下。

网友A(2020-06-29):
反了,第二张是原图,第一张是我的图

网友B:
红框内是收音机音频放大电路:

网友C:
电位器之前都是中频放大,电位器之后就是音频放大。

网友D:
楼主的电路有错误。原图中9018出来的含有465khz中频信号的包络波,对中频滤波4.7uf太大了;q2的偏置电阻太小,q2进入饱和区,不起放大作用;q2的集电极电阻r5应接到vcc.。

网友E:
去掉C1C2这两个4.7微法的电容,R5不要接地,接电源正极试一下。

网友C:
仿真电路三极管集电极也接地?地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红框内是收音机音频放大电路:

B6的右边不是功率放大电路吗

网友F:
少了前面那部分音频前置放大器,右边的就没戏了

网友G:
电位器之后就是音频放大,少了前置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