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个提示吧,直流电机调速系统怎么用8位拨码开关设置占空比,进行脉冲宽度调制

楼主(2020-06-29):
(无正文)

网友A:
8位拨码开关有128种状态,全0占空比为0,程序读8位拨码开关值,再乘 1/128 得到数为即为占空比。

网友B:
1, 8位拨码开关 有几种状态
     1*2^7+1*2^6+1*2^5+1*2^4+1*2^3+1*2^2+1*2^1+1*2^0
     应该是256种状态。
2,这样电机最大是256 ,也就是最大波形全开, 最小 0 也就是波形全关。
     我画个图3,若只有一个电机还好,若有两个考虑互锁, 考虑正反转。
4,用STM8 有个专门控制这个的定时器
     希望能帮到你。

占空比不同,这样转速就不同

占空比不同,这样转速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8位拨码开关 有几种状态
     1*2^7+1*2^6+1*2^5+1*2^4+1*2^3+1*2^2+1*2^1+1*2^0
     应该是256种 ...

好,谢谢啦,我来试试怎么操作,原理有点懂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拨码开关有128种状态,全0占空比为0,程序读8位拨码开关值,再乘 1/128 得到数为即为占空比。

八位开关原理懂了些了,但是还不会用,谢谢啦

网友C:
楼上说的挺清楚了,8位拨码开关一共256种状态,8位以上的单片机可以一次性读取这8位开关的状态,即将8位开关直接连到单片机的8个引脚(当然最好要有上拉电阻和滤波电容),在程序中将8位开关的开关状态,即8位二进制数转换成0-255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占空比。8位单片机的定时器最大重装载值是256,那么计算出来的拨码开关数值就可以直接作为占空比使用。8位以上的单片机也是同样设置,这就要看楼主用的是哪一种单片机了。单片机输出的pwm给驱动,即可实现开环调速。
纯硬件实现的方法也有,555可以实现脉宽调制(555输出pwm电路很简单,网上相当多的资料),8位拨码开关可以采取逐个短接的方式以1/8步长改变电阻值,同样产生pwm。如果再配上其他一些复杂的信号发生ic,甚至能实现模拟spwm。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挺清楚了,8位拨码开关一共256种状态,8位以上的单片机可以一次性读取这8位开关的状态,即将8位开 ...

对,弄明白了怎么用这些状态调节占空比比例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D(2021-06-03):
引用 楼主:
对,弄明白了怎么用这些状态调节占空比比例了,谢谢大家了

能看一下你的代码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