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6MHZ晶振,如何产生精确的300HZ方波?

楼主(2020-06-29):
(无正文)

网友A:
都可以通过中断来解决

网友B:
没说明是虾米蛋骗鸡如果是C52的话就是12T可以计算预填值给定时器去产生准确的信号,6/12=0.5,1/0.5=2,2*555=1110。1110*3=3330,65536-1/300*1000*1000/2.

网友C:
放一堆nop,放一个翻转,放一个跳转指令。绝对能精确到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C:
ORG 0
JMP MAIN
ORG 0BH
JMP TIMER0ISR
MAIN:
MOV TMOD,#02H
MOV TH0,#06H
MOV TL0,#06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JMP $
TIMER0ISR:
CPL P1.1
RETI

网友D:
#include<reg52.h>
sbit PMW=P1^0;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
        TMOD= 0x02;
        TH0 = 0x98;
        TL0 = 0x98;//6MHz晶振
        TF0 = 0;
        TR0 = 1;
        EA=1;
        ET0=1;
        while(1);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if(++i>=8)
        {
                i=0;
                PMW=~PM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