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需不需要进行A/D转换

楼主:
红外对管检测液体滴落时,LM393输出连接至单片机P3.2与P3.3时,软件设计需不需要进行电压转换

网友A(2020-06-30):
这个电路调试好了输出就是高低电平,不是模拟量。

网友B:
不需要。LM393在电路用作比较器,只需比较同相端和反相的电压,只会输出高低电平。当红外接收管收到红外信号,电平会拉低,反相端大于同相端,输出就是个低电平,LED就会亮。

网友C:
LM393在该电路中是比较器,经过比较输出高低电平。不需要AD

网友D:
LM393输出的是高低电平数字量,不需AD转换。不过楼主图右半边错了。

网友E:
不用转换,只是比较器而已。可以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M393输出的是高低电平数字量,不需AD转换。不过楼主图右半边错了。

谢谢  今天看着块的时候也发现啦

网友G:
输出负载电阻能衔接在可允许电源电压范围内的任何电源电压上,不受 Vcc端电压值的限制,输出部分的陷电流被可能得到的驱动和器件的β值所限制.当达到极限电流(16mA)时,输出晶体管将退出而且输出电压将很快上升。输出饱和电压被输出晶体管大约60ohm 的γSAT限制。当负载电流很小时,输出晶体管的低失调电压(约1.0mV)允许 输出箝位在零电平。
LM393电压比较器,电压比较器顾名思义就是可以比较两个电压的大小。所以不需要电压转换

网友H:
LM393是比较器吧

网友I:
不用A/D转换,只是比较器输出是高低电平

网友J:
若液体滴落不太快、MCU带A/D,可以直接采样,省掉393.

网友K:
输出就是数字量了  不需要转换了。

网友L:
在ad上不需要转换

网友M:
LM393输出的是  高低电平,可以直接给单片机作为信号指示了

网友N:
不需要,直接IO口读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