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为什么最后一行显示missing return value 怎么修改

楼主(2020-06-29):
                    /*12Mhz晶振工作*/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voice=P2^3;
uchar code sound[]={0xff,
                    0x2b,0x30,0x30,0x10,0x2b,0x30,0x30,0x10,0x2b,0x20,0x26,0x20,0x20,0x20,
                    0x26,0x20,0x2b,0x30,0x30,0x10,0x2b,0x30,0x30,0x10,0x2b,0x10,0x26,0x10,
                    0x2b,0x10,0x30,0x10,0x40,0x20,0x40,0x20,0x2b,0x30,0x30,0x10,0x2b,0x30,
                    0x30,0x10,0x2b,0x20,0x26,0x20,0x20,0x20,0x26,0x20,0x2b,0x30,0x26,0x10,
                    0x2b,0x20,0x30,0x20,0x2b,0x20,0x2b,0x20,0xff,0x20,0xff,0x20,0x2b,0x30,
                                        0x30,0x10,0x2b,0x30,0x30,0x10,0x2b,0x20,0x26,0x20,0x20,0x20,0x26,0x20,
                                        0x2b,0x30,0x26,0x10,0x2b,0x20,0x30,0x20,0x39,0x20,0x39,0x20,0x26,0x10,
                                        0x2b,0x10,0x30,0x10,0x2b,0x10,0x30,0x20,0x30,0x20,0x26,0x10,0x2b,0x10,
                                        0x30,0x10,0x2b,0x10,0x30,0x30,0x20,0x10,0x26,0x10,0x2b,0x10,0x30,0x10,
                                        0x2b,0x10,0x30,0x20,0x30,0x20,0x30,0x20,0x2b,0x20,0x26,0x20,0x30,0x20,0x1c,0x20,0x20,0x10,0x1c,0x10,
                    0x1c,0x30,0x30,0x10,0x19,0x20,0x1c,0x10,0x19,0x10,0x19,0x20,0x19,0x20,
                    0x1c,0x10,0x19,0x10,0x19,0x20,0x26,0x20,0x18,0x10,0x15,0x10,0x18,0x10,
                    0x19,0x10,0x1c,0x20,0x20,0x20,0x1c,0x20,0x20,0x10,0x1c,0x10,0x1c,0x10,
                    0x20,0x10,0x1c,0x10,0x20,0x10,0x1c,0x20,0x20,0x10,0x2b,0x10,0x2b,0x10,
                    0x20,0x20,0x20,0x10,0x26,0x20,0x26,0x20,0x30,0x20,0x2b,0x20,0x26,0x20,
                    0x30,0x20,0x1c,0x20,0x20,0x10,0x1c,0x10,0x1c,0x30,0x30,0x10,0x19,0x20,
                    0x1c,0x10,0x19,0x10,0x19,0x20,0x19,0x20,0x1c,0x10,0x19,0x10,0x19,0x20,
                    0x26,0x20,0x18,0x10,0x15,0x10,0x18,0x10,0x19,0x10,0x1c,0x20,0x20,0x20,
                    0x1c,0x20,0x13,0x10,0x13,0x10,0x13,0x20,0x20,0x20,0x1c,0x20,0x13,0x10,
                    0x13,0x10,0x13,0x10,0x20,0x20,0x1c,0x10,0x1c,0x20,0x1c,0x20,0x1c,0x20,
                    0x1c,0x20,0xff,0x20,0xff,0x20,  0x18,0x20,0x15,0x20,0x13,0x20,0x0e,0x10,0x10,0x10,0x10,0x20,0x0e,0x10,
                    0x10,0x10,0x10,0x20,0x0e,0x10,0x10,0x10,0x10,0x20,0x19,0x10,0x18,0x10,
                    0x18,0x20,0x0e,0x10,0x10,0x10,0x10,0x20,0x0e,0x10,0x10,0x10,0x10,0x20,
                    0x0e,0x10,0x10,0x10,0x10,0x10,0x13,0x30,0x15,0x20,0x18,0x10,0x1c,0x10,
                    0x1c,0x10,0x18,0x20,0x1c,0x10,0x15,0x10,0x18,0x10,0x1c,0x20,0x1c,0x10,
                    0x18,0x30,0x13,0x20,0x13,0x20,0x13,0x10,0x12,0x10,0x13,0x20,0x13,0x10,
                    0x15,0x20,0xff,0x20,0xff,0x20,0x18,0x20,0x15,0x20,0x13,0x20,0x0e,0x10,0x10,0x10,
                    0x10,0x20,0x0e,0x10,0x10,0x10,0x10,0x20,0x0e,0x10,0x10,0x10,0x10,0x20,
                    0x15,0x20,0x13,0x20,0x0e,0x10,0x10,0x10,0x10,0x20,0x0e,0x10,0x10,0x10,
                    0x10,0x20,0x0e,0x10,0x10,0x10,0x10,0x10,0x13,0x30,0x15,0x20,0x18,0x10,
                    0x1c,0x10,0x1c,0x10,0x13,0x30,0x15,0x20,0x18,0x10,0x1c,0x10,0x1c,0x10,
                    0x18,0x30,0x18,0x20,0x18,0x20,0xff,0x20,0xff,0x20,0x1c,0x10,0x13,0x10,

                    0x15,0x20,0x18,0x10,0x1c,0x10,0x1c,0x10,0x13,0x30,0x15,0x20,0x18,0x10,
                    0x1c,0x10,0x1c,0x10,0x18,0x30,0x18,0x20,0x18,0x20,0x18,0x20,0x18,0x20,0x00,
                   };
uchar zdjs=0, jp;
del(yj);
void main(void)
  {
      uint dpjs=0;
      uchar yj;
      TMOD=0x01,IE=0x82;
      TH0=0xd8, TL0=0xef;
   TR0=1;
while(1)
   {
      zdjs=0;
      dpjs++; yj=sound[dpjs];
     dpjs++; jp=sound[dpjs];
   while(zdjs!=jp)
       {
      if(yj!=0xff)
   {
             if(yj!=0)
               {
             voice=!voice;
                 del(yj);
                }
                else
          {
          dpjs=0;
                      break;
                     }
    }
    else
      {
        voice=0;
                 del(jp);
    }
      }
       }
   }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d8, TL0=0xef;
         zdjs++;
           }
del(yj)
    {
      uchar yj2=2;
       while(yj!=0)
         {
               while(yj2!=0)
                  {
                     yj2--;
                     }
                  yj2=2;
             yj--;
       }

     }

楼主:
刚进这个网站,也不知道这样合不合规

网友A:
void main(void) 改成 int main(void) 或 main(void) 试试

网友B:
错误标记在哪?missing return vaul一般是指函数忘记加return值了

网友C:
下次发帖的时候最好把代码缩进搞一下,这个程序的问题是del(yj)前面没有加void,只要改为void del(yj)就行了,下面是你的程序

网友D:
直接修改return value的值,最后一行就有变化了。

网友E:
这个只是警告,和错误不同,错误的话不能生成HEX文件,警告可以生成HEX文件。
然后就是看你需要返回什么值,可以在del(yj)定义的函数最后面加一个return(),括号里看你需要添加返回什么吧。
希望有所帮助,如有错误也请指正,谢谢

网友F:
void del(yj)
    {
      uchar yj2=2;
       while(yj!=0)
         {
               while(yj2!=0)
                  {
                     yj2--;
                     }
                  yj2=2;
             yj--;
       }

     }
这个应该是延时函数,定义函数名前要加vo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标记在哪?missing return vaul一般是指函数忘记加return值了

最后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