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延时15秒后自动取消音响提示,电路自动复位。怎样实现

楼主(2020-06-30):
(无正文)

网友A:
呼叫延时没有标准设计,所以对你提出的无厘头问题最好的答案是找老师撒娇

网友B:
这边建议您找师傅问问具体要求

网友C:
思路就是这样,具体做法自己想,
{
if(被呼叫)
{
A();
}
else ;
}
void A(void)
{
响警报;
延时15秒;
关警报;
}

网友D:
可以设置一个全局变量的标志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思路就是这样,具体做法自己想,
{

设置一个定时器,定时十五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