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程序和仿真没出错,数码管不亮,单片机的候车大厅人数检测

楼主(2020-06-3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uint count=0;

uint sudu=0;

uchar time;

uint num;

sbit beep = P3^7;

sbit key1 = P3^5;

sbit key2 = P3^6;

uchar dat[4]={0,1,2,3};uchar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j;

while(x--)

{

for(j=0;j<123;j++){;}

}

}

void display ()

{

uchar i,dis=0x7f;

for(i=0;i<4;i++)

{

P1=~table[dat[i]];

P0=dis;

dis=(dis>>1)|0x80;

delayms(1);

}

}

void process(uint i)

{

dat[0]=num/10;

dat[1]=num%10;

dat[2]=i/10;

dat[3]=i%10;}

void keyClear(){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count=0;

}

while(!key1)

{

process(count);

display();

};

}

}

void keySet(){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num++;

}

while(!key2)

{

process(count);

display();

};

}

}

void BJ()

{

if(count>=num)

beep=0;

else

beep=1;

}

void main()

{

ET0=1;

IT0=1;

EX0=1;

EA=1;

beep=1;

num=10;

while(1)

{

keyClear();

keySet();

BJ();

process(count);

display();

}

}

void ex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count++;

}

网友A:
没有下载电路图,不好调试,那个程序有一部分是斜体。
仅提供一下我觉得可能存在的问题:显示部分的子程序P0口和P1口是不是写反了?
希望有所帮助,如有错误请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下载电路图,不好调试,那个程序有一部分是斜体。
仅提供一下我觉得可能存在的问题:显示部分的子程序 ...

您好,方便加一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B:
第2第3明显错误
#include <intrins.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uint count=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0;
其他好好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2第3明显错误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请问如何修改

网友C: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uint count=0;这个应该是编译不过的,所以不知道你是怎么下载进程序的,分两行写#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0;

网友D:
按楼主的程序和意图重新组织了基础框架,可以实现基本功能,如果想要用于实战,软硬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 = P3^4;
sbit key2 = P3^5;
sbit key3 = P3^6;
sbit beep = P3^7;

uint count=0;
uint num;
uchar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dat[4];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j;
        while(x--)
        {
                for(j=0;j<123;j++);
        }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P2&=0xf0;
        P0=dat[i];
        P2|=0x01<<i;
        i++;
        i%=4;
}
void process(uint i)
{
        dat[0]=table[num/10];
        dat[1]=table[num%10];
        dat[2]=table[i/10];
        dat[3]=table[i%10];
}

void keyscan()
{
        static uchar i=0;

        if(!key1||!key2||!key3)
        {
                i++;
                if(i>10)//消抖
                        i=11;//防止溢出
                if(i==10)
                {
                        if(!key1)
                                count=0;
                        if(!key2)
                                num++;
                        if(!key3)
                                num--;
                }
        }
        else i=0;
}

void BJ()
{
        if(count>=num)
                TR0=1;
        else
        {
                TR0=0;
                beep=1;
        }
}

void main()
{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6;                //设置定时重载值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IT0=1;
        EX0=1;
        EA=1;
        beep=1;
        num=10;
        while(1)
        {
                keyscan();
                BJ();
                process(count);
                display();
                delayms(1);
        }
}
void et0(void) interrupt 1
{
        beep=~beep;
}
void ex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count++;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楼主的程序和意图重新组织了基础框架,可以实现基本功能,如果想要用于实战,软硬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