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用单片机多路信号同时输入到单片机的Io口后再通过Io口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就可...

楼主(2020-06-30):
实现用单片机多路信号同时输入到单片机的Io口后再通过Io口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就可以(差不多类似或与非的逻辑)
麻烦大家帮忙想想,谢谢了!

网友A:
你搜一下译码器或者编码器试试

网友B:
例如:首先给P11置低P12置高,检测到外部P11高电平后给P12取反的同时P11置低…这样循环,别忘了延时重复检测,以免误动作。也可以是用外部中断来检测电平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