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 NANJINGKEJI DQYKZXY

楼主:
这是我之前写的程序,显示 NANJINGKEJI  DQYKZXY
  unsigned char i;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reg51.h,定义了51单片机的专用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包含头文件intrins.h,代码中引用了_nop_()函数
sbit RS=P3^0; //P3.0
sbit RW=P3^1; //93.1
sbit E=P3^2; //E3.2
void lcd_w_cmd (unsigned char com); //写命令字函数
void lcd_w_dat (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r_start(); //读状态函数
void lcd_int();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可控延时函数
void delayl(); //软件延时函数,大约几个机器周期
void main()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lcd[]="NANJINGKEJI";
  unsigned char lcdl[]="DQYKZXY";
  unsigned char i;
  P2=0xff; //送全1到P2口
  lcd_int(); //初始化LCD
  delay(255);
  lcd_w_cmd(0x83); //设置显示位置
  delay(255);
  for (i=0;lcd[i]!='\0';i++) //显示字符串,字符串结束符为‘\0'
  {lcd_w_dat(lcd[i]);
  delay(200);
  }
  lcd_w_cmd(0xc3); //设置显示位置
  delay (255);
   for (i=0;lcd[i]!='\0';i++)
   {
     lcd_w_dat (lcdl[i]);
     delay(200);
   }
  while (1) ;            //原地踏步,待机命令
}
void delayl()
{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lcd_int() //初始化的函数
{
  lcd_w_cmd(0x3c); //设置工作方式
  lcd_w_cmd(0x0e); //设置光标
  lcd_w_cmd(0x01); //清屏
  lcd_w_cmd(0x06); //设置输入方式
  lcd_w_cmd(0x80);
}                  //设置初始显示位置
unsigned char lcd_r_start()
{
  unsigned char s;
  RW=1;                       //RN=1,RS=0 读LCD状态
  delayl ();
  RS=0;
  delayl();
  E=1; //E端时序
  delayl ();
  s=P2; //从LCD的数据口读状态
  delayl();
  E=0;
  delayl ();
  RW=0;
  delayl();
  return(s); //返回读取的LCD状态字
}
void lcd_w_cmd (unsigned char com)
{
unsigned char i;
do
{             //查LCD忙操作
  i=lcd_r_start(); //调用读状态字函数
  i=i&0x80; //“与“操作屏蔽掉低7位
  delay(2);
}     while(i!=0); //LCD忙,继续查询,否则退出循环
  RW=0;
  delayl();
  RS=0; //RW=Q,RS=0,写LCD命令字
  delayl();
  E=1; //E端时序
  delayl();
  P2=com; //将com中的命令字写入LCD数据口
  delayl();
  E=0;
delayl();
RW=1;
delay(255);
}
void lcd_w_dat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do {                   //查忙操作
i=lcd_r_start(); //调用读状态字函数
i=i&0x80;           //"与"操作屏蔽掉低7位
delay(2);
} while(i!=0); //LCD忙,继续查询,否则退出循环
RW=0;
delayl();
RS=1;            //RW=0,
delayl();
E=1; //E端时序
delayl();
P2=dat; //将dat中的显示数据写入LCD数据口
delayl();
E=0;
delayl();
RW=1;
delay(25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