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255芯片驱动问题 求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0-06-30):
用8255a连接四位数码管以后,按键可控制数码管显示加一减一,但是到了10以后,个位只能闪一下就灭了,100以后的话就十位和个位闪一下就没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最好发完整代码,或全部相关代码。从现象来看,显示没有在循环体内

楼主:
代码在文档里

代码在文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发完整代码,或全部相关代码。从现象来看,显示没有在循环体内

好的大佬 现在发代码 但是我的key()函数是在while里面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大佬 现在发代码 但是我的key()函数是在while里面的呀

我发在word里面了

网友A:
试试改成这样

网友A:
将显示放在key函数之外。同时key里面不要有while,进行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显示放在key函数之外。同时key里面不要有while,进行等待。

改成那样也不行呀大佬,改了以后最高位的显示不见了,而且个位还老是变成8

网友A:
仿真文件发一下看看

网友A:
再试一下。
蓝色数码管位选脚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谢谢大佬的帮忙,这个问题解决了,原来不用C口做段选位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