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时序图制作PIC单片机离线下载程序?用avr单片机主控

楼主(2020-06-30):
老板让我根据ICSP和PIC12F683的下载时序,让我搞一个下载器出来,比方根据时序图,利用AVR单片机给PIC下程序,不是用PICkit3或者MPLAB X IPE,就是用AVR或者ARM下载,有没有搞头,我搞了好几天没一点头绪啊,网上也找不到参考资料,没人这么玩儿啊,基本都是PICkit3的制作,直接下hex文件的那种.

利用AVR单片机的IO口翻转模拟时序给PIC发命令,将HEX文件以数组的形式发给PIC单片机.时序程序的下载.  这个有么有搞头,

老板是学微电子的,不懂这玩意儿,让我搞,搞不出来.  求大佬指点指点.

数据手册

PIC12F683_Memory Programming Specification.pdf

编程规范

网友A:
对PIC单片机进行编程的可能性。 面临的挑战是:

1.首先,该板应支持ICSP-在线串行编程
2.您应该能够在AVR开发板的PIC中加载/存储要编程的“ .hex”文件。
3.创建ICSP所需的标准信号,然后将该文件串行传输到PIC。 在此,电压值应绝对正确,没有任何交流分量或噪声。

类似参考
Ardpicprog是基于Arduino的解决方案,用于对PIC微控制器和EEPROM器件进行编程

网友B:
这个东西有商业价值吗?老板是考你的技术水平的吗?

网友C:
写BootLoader引导程序,然后用单片机做下载器。通过I2C或者SPI通信把软件下载到PIC单片机上

网友D:
12F683 就8个引脚1K程序空间,不适合搞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有商业价值吗?老板是考你的技术水平的吗?

他只是想考验我的水平试试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BootLoader引导程序,然后用单片机做下载器。通过I2C或者SPI通信把软件下载到PIC单片机上

这款12F683 ,没有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PIC单片机进行编程的可能性。 面临的挑战是:

1.首先,该板应支持ICSP-在线串行编程

可能是我太菜(我刚毕业) 看不懂,我是用IO口模拟ICSP编程时序,  但是具体的方法我在内存编程规范上看的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