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硬件置位怎么操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30):
软件要自己写代码,硬件不用操作

网友B:
硬件置位的意思就是你不用管  只需要软件设置好了,  硬件就自动置位了。

网友C:
TI(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在TI是0的时候可以正常发送数据,把一帧的数据一位一位地发送出去,当一帧数据发送完毕以后,TI标志位会被硬件自动给置成1(不用人为设置),但如果TI是1的话下一帧数据就不能正常传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软件,即程序,使TI的值为0,即TI=0;这样才能保证下一帧的数据可以继续传送,这就是软件清零。

网友C:
今天刚好也学到串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