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元器件变绿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30):
如题,安全间距符合要求,PCB导入网络表后放置元器件就变绿了

网友A:
绿色是DRC报错,你在rule里面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具体的说是你引脚间距太小了,把间距设置大些就可以了,不然一直报错

网友C:
规则里,安全距离大于芯片管脚距离,修改小于管脚距离

网友D:
规则设置过于近,就出现绿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规则里,安全距离大于芯片管脚距离,修改小于管脚距离

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E:
有规则错误,管脚的间距设置有问题。

网友F:
器件和rule冲突了。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G:
安全间距的DRC设置必须考虑电路板上所有组件的最小引脚到引脚间距。

网友H:
引脚安全距离设大了,改小点就好了。

网友I:
规则设置错误

网友J:
可能是孔径大小不对,改一下RULE里面孔径大小就好

网友K:
绿色是DRC报错,你在规则里面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L:
是你的焊盘间距设置小了

网友M:
焊盘间距太小 在RULE改一下 0.16mm就可以了

网友N:
焊盘间距太小了,软件会报错,修改下规则就好了

网友O:
DRC错误,查看message窗口查看具体错误

网友P:
绿了说明这两个器件不符合你定的规则,你先去检查一下是不符合哪些规则,然后再决定怎么改

网友Q:
那是警告,说明变绿原件不符合当前规则,需要更改规则,应该是引脚间距过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