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这两段单片机代码的意思?

楼主(2020-06-30):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网友A:
第一个个第三个子程序功效一样的吧,按照提示是ms级别的;第二个也是延时只不过这个延时时间是us,设置的n是多少就是多少us,由于uhar的影响最多是256us。
希望有所帮助,如有错误请指正,谢谢

网友B:
延时函数。1、3为毫秒级,2为微秒级

网友C:
颜色函数,1,3一样毫秒,2为微秒

网友D:
第一个是延时函数,毫秒级的延时,第二个第三个是温湿度传感器的延时函数,第二个是微秒级的,第三个是毫秒级的

网友E:
第一、三是毫秒级的延时函数,二是微秒级的延时函数

网友F:
三个都是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