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1单片机四位数码管无法点亮,新手求助

楼主(2020-06-30):
我使用的是xx智能的mini51的单片机,在刚学到如何点亮数码管这里就出了一点错误这是数码管静态显示的代码(官网教学视频中的代码),但是烧录了之后没有一点反应,

#include<reg52.h>
#define duan P0
sbit wei1 = P2^4;//定义第一位数码管
sbit wei2 = P2^5;//定义第二位数码管
sbit wei3 = P2^6;//定义第三位数码管
sbit wei4 = P2^7;//定义第四位数码管

void main()
{
        wei1 = 1;
        wei2 = 0;
        wei3 = 0;
        wei4 = 0;
        duan = 0x7c;//0111 1100 "b"
        while(1);
}
这是数码管模块的电路图,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用这类型三极管 J3 接口应该是插入短接帽

网友B:
1.需要确认是共阴极数码管,你的电路是驱动共阴极数码管的;
2.J3是否短接,否则电源没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