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控制的灯为什么不亮呢?

楼主(2020-06-30):
stc 89c52单片机。P0 口接了8颗灯,P3口第4个脚接了QC1602的EN 脚,都是直连的没有接上拉或者下拉。
下面这个程序,本意为了看这两个口的工作状况(没有具体意义), 这个灯没有想象中的1秒亮,一秒灭。
而是不停的闪烁。这个程序什么都不改,把P3口的操作屏蔽掉。灯的工作状况如程序所写。亮1秒灭一秒,
P3口和P0口不能同时工作?还是我的程序有问题或者是电路没有上拉?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a = P0^4;
sbit b = P3^4;
int Delay1000ms(void)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8;
        j = 154;
        k = 12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int main(void)
{
        while(1)
        {
         a = 0;
         b = 0;//屏蔽
         Delay1000ms();
         a = 1;
         b = 1;//屏蔽
         Delay1000ms();

        }
}

网友A:
再看看仿真有没有问题。

网友B:
P0作IO口时需要上拉,否则无法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作IO口时需要上拉,否则无法输出高电平

我的LED正极接5V,负极接P0口,程序中,只要单独操作P0口,LED都能正常工作,只要程序中有操作其他IO口如P1,P2,P3,P0口的LED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C:
原理图有没有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