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密码锁程序 怎么改才能完成这些功能?

楼主(2020-06-30):
protues
利用51单片机、24c02、键盘及LCD1602/12864液晶显示器件设计一个密码锁;
设置初始密码为“123456”;在锁已开状态下,能通过矩阵键盘重置密码;输入密码连续错误三次,则禁止输入密码一分钟。
/**************************************************************

二、单片机密码锁的设计
设计要求:1)利用51单片机、键盘及LCD1602/12864液晶显示器件设计一个密码锁;
2)密码允许3~6位;设置初始密码为“123456”;
3)在锁已开状态下,能通过矩阵键盘重置密码;
4)输入密码时,LCD显示“*”。密码输入正确在LCD1602显示“OPEN”,并用LED亮显示开锁的状态;
5)密码输入错误在LCD1602显示“ERROR”,并用LED熄灭表示关锁;
6)输入密码连续错误三次,则禁止输入密码一分钟。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shuru();

sbit sda=P2^0;                          //IO口定义
sbit scl=P2^1;
sbit rs=P2^2;
sbit lcden=P2^3;
sbit led=P1^0;
bit flag;

uchar password[]={1,2,3,4,5,6};
uchar enter[]={0,0,0,0,0,0,0};

uchar str[]="0123456789";
uchar wei,key,temp;
uchar new1,new2,new3,new4,new5,new6;
bit allow,change,sure,wanbi,retry,close,reset;

char key_buf[] = {0xee, 0xde, 0xbe, 0x7e,0xed, 0xdd, 0xbd, 0x7d,//定义键值
                                  0xeb, 0xdb, 0xbb, 0x7b};
uchar p,time,a;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b>0;b--);
}

/*****************************************************
                                LCD1602初始化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些命令,RS=0
{
        P0=com;
        rs=0;
        lcden=0;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RS=1
{
        P0=dat;
        rs=1;
        lcden=0;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lcdinit()
{

        write_com(0x38);   //00111000工作方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00000110输入方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write_com(0x80);

}

/******************************************************
          24c02初始化
*******************************************************/

void nop()
{
        _nop_();
        _nop_();
}

void init()  //24c02初始化子程序
{
        scl=1;
        nop();
        sda=1;
        nop();
}

void start()        //启动I2C总线
{
        sda=1;
        nop();
        scl=1;
        nop();
        sda=0;
        nop();
        scl=0;
        nop();
}

void stop()         //停止I2C总线
{
        sda=0;
        nop();
        scl=1;
        nop();
        sda=1;
        nop();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j)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j;
           for (i=0;i<8;i++)
   {
           temp=temp<<1;
           scl=0;
           nop();
           sda=CY;                //temp左移时,移出的值放入了CY中
           nop();
           scl=1;                //待sda线上的数据稳定后,将scl拉高
           nop();
   }
   scl=0;
   nop();
   sda=1;
   nop();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j,k=0;
   scl=0; nop(); sda=1;
   for (i=0;i<8;i++)
   {
                nop(); scl=1; nop();
              if(sda==1)
                j=1;
              else
                j=0;
              k=(k<<1)|j;
                  scl=0;
        }
           nop();
        return(k);
}

void clock()         //I2C总线时钟
{
   unsigned char i=0;
   scl=1;
   nop();
   while((sda==1)&&(i<255))
             i++;
   scl=0;
   nop();
}

unsigned char read24c02(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start();
   writebyte(0xa0);
   clock();
   writebyte(address);
   clock();
   start();
   writebyte(0xa1);
   clock();
   i=readbyte();
   stop();
   delay(100);
   return(i);
}

void write24c02(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fo)
{
   start();
   writebyte(0xa0);
   clock();
   writebyte(address);
   clock();
   writebyte(info);
   clock();
   stop();
   delay(5000); //这个延时一定要足够长,否则会出错。因为24c02在从sda上取得数据后,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烧录过程。
}

/*******************************************
                                        矩阵键盘
********************************************/
void keyscan()
{
        P3=0xff;                //独立按键优先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if(temp==0xe0) retry=1;        //重试
                if(temp==0xd0) close=1;        //关锁
                if(temp==0x70) reset=1;        //清内存密码为000000
          }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if(wei<6)
                                                        {
                                                                enter[wei]=key;
                                                                write_data('*');
                                                        }
                                                        wei++;
               break;

          case 0xde:
               key=1;
                                                        if(wei<6)
                                                        {
                                                                enter[wei]=key;
                                                                write_data('*');
                                                        }
                                                        wei++;
               break;

          case 0xbe:
               key=2;
                                                        if(wei<6)
                                                        {
                                                                enter[wei]=key;
                                                                write_data('*');
                                                        }
                                                        wei++;
               break;

          case 0x7e:
               key=3;
                                                                                   if(wei<6)
                                                        {
                                                                enter[wei]=key;
                                                                write_data('*');
                                                        }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if(wei<6)
                                                        {
                                                                enter[wei]=key;
                                                                write_data('*');
                                                        }
                                                        wei++;
               break;

          case 0xdd:
               key=5;
                                                        if(wei<6)
                                                        {
                                                                enter[wei]=key;
                                                                write_data('*');
                                                        }
                                                        wei++;
               break;

          case 0xbd:
               key=6;
                                                        if(wei<6)
                                                        {
                                                                enter[wei]=key;
                                                                write_data('*');
                                                        }
                                                        wei++;
               break;

          case 0x7d:
               key=7;
                                                        if(wei<6)
                                                        {
                                                                enter[wei]=key;
                                                                write_data('*');
                                                        }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if(wei<6)
                                                        {
                                                                enter[wei]=key;
                                                                write_data('*');
                                                        }
                                                        wei++;
               break;

          case 0xdb:
               key=9;
                                                        if(wei<6)
                                                        {
                                                                enter[wei]=key;
                                                                write_data('*');
                                                        }
                                                        wei++;
               break;

          case 0xbb:
               change=1;                 //改密
                           wei=0;
               break;

          case 0x7b:
                             if(allow)                 //改后确认
               sure=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retry=1;
               break;

          case 0xd7:
                             close=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
}

void compare()
{
        if(wei==6)
        {
                if((enter[0]==password[0])&(enter[1]==password[1])&(enter[2]==password[2])&(enter[3]==password[3])&(enter[4]==password[4])&(enter[5]==password[5]))
                        allow=1;
        }
}

void main()
{
        uchar b,c,d;
        init();
        lcdinit();

        /****************************
//        write24c02(110,0x01);
//        write24c02(111,0x02);//24c02的第110到115地址单元作为密码存储区
//        write24c02(112,0x03);
//        write24c02(113,0x04);
//        write24c02(114,0x05);
//        write24c02(115,0x06);

        *****************************/

        /*password[0]=read24c02(110);
        password[1]=read24c02(111);
        password[2]=read24c02(112);
        password[3]=read24c02(113);
        password[4]=read24c02(114);
        password[5]=read24c02(115);*/

        while(1)
        {
                keyscan();
                compare();
                if(allow)
                {
                        P1=0x00;
                        write_com(0xc0);
                        write_data('O');
                        write_data('P');
                        write_data('E');
                        write_data('N');
                        delay(500);

                }

                if(change)
                {
                        change=0;
                        if(allow)
                        {
                                allow=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c0);
                                write_data('N');
                                write_data('E');
                                write_data('W');
                                write_com(0x80);
                                while(wei<6)
                                {
                                        keyscan();
                                }

                        }
                }
                if(sure)
                                {
                                        sure=0;allow=0; wei=0;
                                        change=0;
                                        for(b=0;b<6;b++)
                                        {
                                                password[b]=enter[b];
                                        }
                                        write24c02(110,enter[0]);
                                        write24c02(111,enter[1]);
                                        write24c02(112,enter[2]);
                                        write24c02(113,enter[3]);
                                        write24c02(114,enter[4]);
                                        write24c02(115,enter[5]);
                                        write_com(0x01);
                                }
                if(close)
                {
                        close=0;change=0;//所有变量均被清零。
                        wei=0;
                        allow=0;
                        P1=0xff;
                        write_com(0x0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