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二相步进电机正反转往复运动 求思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30):
巧了,以前玩过的,拿去吧

网友B:
用单片机的两个I/O端口连接步进驱动器的脉冲/方向端口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运行,每方向步进脉冲数2000,输出脉冲50%占空比,单片机脉冲输出端口频率为2KHz,脉冲周期为0.5Ms,用单片机定时器定时0.25Ms,定时器每产生一次中断取反一次输出端口的状态即可。对于步进驱动器细分数,它表示的是在步进驱动器脉冲输入端子输入相同脉冲数的前提下,细分值越大电动机旋转角度越小(控制旋转精度),具体关系参见步进驱动器细分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的两个I/O端口连接步进驱动器的脉冲/方向端口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运行,每方向步进脉冲数2000,输出 ...

非常感谢

网友D(2020-10-02):
GY-4988这驱动IC好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