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亮灭灯程序如何添加串口控制

楼主(2020-06-30):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0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timeo()
{
        TMOD|=0x01;
        TH0=0xb0;
        TL0=0x3c;
        TR0=1;
        ET0=1;
        EA=1;
}
void main()
{
        timeo();
        led=0x01;
        while(1)
        {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i=20;
        TH0=0xb0;
        TL0=0x3c;
        i--;
        if(i==0)
        {
                i=20;
                led=led<<1;
                if(led==0x00)
                        led=0x01;
        }
}

网友A:
你先配置单片机串口,然后单片机连接电脑串口助手,你可以一直判断串口接收寄存器里数据,  根据数据类型做相应的操作

网友B:
首先你需要对单片机串口进行编程(参阅单片机手册)控制P0端口(端口连接LED灯),用USB转串口电缆线将单片机与电脑连接好,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连接至相应的电脑串口端口,输入控制字节即可(如0X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