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小车无规则轨迹 求思路

楼主(2020-06-30):
无规则轨迹。2个电机分别代表小车的左侧轮子和右侧轮子,通过显示屏显示2个电机的转速,要求上电时电机正常运行的转速为0.2m/s。寻迹传感器采用按键代替,3个按键,分别代表前进加速、左侧寻迹、右侧寻迹的触发。上电之后,电机正转(代表小车前进),当左侧寻迹按键按下(表示寻迹传感器检测到小车的路线向左转弯),左侧电机减速,右侧电机正常运转,实现小车左转弯,寻迹按键松开后,左右2个电机正常运转,实现小车的寻迹功能。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不愧是天之娇子

网友B:
你的描述很像是遥控车,而且按键最好是做成遥控,做在运动的车上,没法按。转速可以通过pwm控制,可以通过光栅检测

网友C:
实现循迹小车的控制。
无规则轨迹。2个电机分别代表小车的左侧轮子和右侧轮子,通过显示屏显示2个电机的转速,要求上电时电机正常运行的转速为0.4m/s。寻迹传感器采用按键代替,3个按键,分别代表前进加速、左侧寻迹、右侧寻迹的触发。上电之后,电机正转(代表小车前进),当左侧寻迹按键按下(表示寻迹传感器检测到小车的路线向左转弯),左侧电机减速,右侧电机正常运转,实现小车左转弯,寻迹按键松开后,左右2个电机正常运转,实现小车的寻迹功能。
电路图和程序谁会呀!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