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VB问题:怎样把textbox中的多个数据存入已做好的表格中?谢谢

楼主(2020-06-30):
我想把VB中textbox中的多个数据(个数不确定,每个数据格式都是一样的),存到已经做好的word表格中。我是小白一个,在网上找了一些帖子试了试,都没有成功。想请教一下:word表格中是否需要设置一些VB要使用的信息?如果需要,要设置哪些内容?应该怎么设置?哪位大神能否指点下,最好做个有代码的例子。我在网上找了一些代码,要么报错,要么什么反应都没有,VB中已经引用了Microsoft Word 11.0 Object Library。我纯小白一个,VB不懂,请大神们指点。最好有一个从零开始做的例子,我想学习下用什么原理,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隔行如隔山?vb的问题为啥不去vb吧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