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大佬,24c02c存储器必需要上拉电阻吗?

楼主(2020-06-30):
(无正文)

网友A:
I2C接口,SCK,SCA必须接上拉电阻,可各接4.7K

网友B:
看看器件说明书罢,那个是圣经。

网友C:
理论上要,实际上不用,单片机IO口基本已经自带上拉电阻了。

网友D:
理论上是需要外接上拉电阻的,实际上单片机内部自带上拉电阻,但是还是建议你最好接上拉电阻,通信会更稳定。

网友E:
I2C总线协议,SAD,SCL l两线一定要接上拉电阻,4.7K--10K。 一条I2C线有一端接上拉电阻就可以了,不能重复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需要外接上拉电阻的,实际上单片机内部自带上拉电阻,但是还是建议你最好接上拉电阻,通信会更稳定 ...

MCU内部的上拉电阻,阻值太大不能用。应用外部上拉电阻4.7---10K